保險絲換新又燒

楼主(2009-08-09):
一個power 壞了,打開機箱檢察.只見保險絲燒掉了,其他零件目視都沒異常,都很漂亮沒黑沒黃.所以馬上換掉保險絲,但上電馬上燒掉,想請問要從那個方向去查 謝謝

楼主:
安安 拍謝  貼錯地方了 煩請刪除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保險絲後上電馬上又燒燬, 那麼要先用電表測量後面的電路是否有短路問題!

短路必須先找出來, 大多問題出在有散熱片的電晶體上或控制IC上, 接著再查其他元件, 找出問題排除後, 在上保險絲上電測試!

网友:
我已經移到正確的區了....
在疑難雜症區的正確的了....

网友:
上保險絲後上電馬上又燒燬,
高壓電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檢查一下三支腳的MOSFET或是電晶體是否有短路的,通常都有裝散熱片的元件

网友:
先量量POWER輸出部分+V是否與GND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