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擴大機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08-09):
擴大機型號:HAWALL AV-680
開燈或冰箱啟動(含抽水馬達)喇叭就會發出"啵"啵"的聲音
可以自己DIY修理嗎?

网友:
在市電到變壓器上加一個AC電容吧!

即在變壓器的初級圈(即接AC110V)端加電容吸收凸波吧!

規格==> 0.1uF/250V 無級性塑膠膜電容...

楼主:
感謝europe-chang 大大指導
昨天動手拆開,有兩顆一顆塑膠膜電容
另一顆有電阻,電源直接串聯環型變壓器的初級圈(沒有開關)
今天把兩顆都換上,結果無效。
而且開燈"劈"啵"後感覺音量好像增大
像我這樣的菜鳥可以繼續修理嗎?

网友:
我是說加在初級圈上,次級圈已經有了就不用動它了呀!

如要改高級一點就用"拍"型率波器...

楼主:
europe-chang 大大你好!
我是加了0.22uf ac250 沒接上聲音訊號電源ok了
可是接上聲音訊號,開燈有小鞭炮聲
是不是訊號源問題?
接下來該查那裡!

网友A:
那就是音源器材的問題了.....

看是CD或是DVD了.....

處理方式相同!!

另外一種處理方法,是將所有器材插在一個電源排插上,留一個插孔...

買一顆馬達用的火花消除電容80-150uF/250V AC並連插在排插上...

如此可以避免干擾又可提昇音質...

楼主:
europe-chang 大大非常謝謝你!

网友:
這種問題看起來像是突波造成的,用TVS來試試看不知道有沒有用?

楼主:
有看過管理員大大分享TVS文章
電子我是門外漢,對TVS應用需再研讀
再來實地試一試
感謝管理員大大指導!

网友:
阿!已解決了!

請問一下是如何解決的?
用並電容?加濾波器?還是裝 TVS ?

願聞其詳。

网友:
一般在排插插座加電容比較快...

有些市售的音響用電源座也是這樣玩的...

只是包裝漂亮一點,就可以賣很貴!!!!

网友(2009-10-19):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音源器材的問題了.....

看是CD或是DVD了.....

處理方式相同!!

另外一種處理方法,是將所有器材插在一個電源排插上,留一個插孔...

買一顆馬達用的火花消除電容80-150uF/250V AC並連插在排插上...

如此可以 ...

見此章,又可以學習到新ㄆ一ㄝˊ 步,
真好,第一次聽到可以如此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