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音箱喇叭

楼主(2009-08-09):
我的音箱喇叭一個輸出小聲一個輸出大聲請問要什麼用二個一樣大聲 .....我不太會打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你必須要提供照片大家才有辦法幫你研判故障原因!

有可能是電容有損壞或電壓不正常! 你可以先往這兩個方向檢查看看!

楼主:
我家沒有照像機 謝謝謝謝謝謝謝你我會查看看

楼主:
我有爬文但是沒有

网友:
大家都會很樂心協助解決問題,但請盡可能提供較詳細的資訊。

就像某人突然肚子痛,寫信向醫生請救,再怎麼厲害醫生也沒有辦法。
至少給張照片給大家瞧瞧是什麼音箱喇叭,手機拍的不清楚照片也行。

這個音箱喇叭是要插市電的電腦用主動喇叭?還是接在擴大機後面的音響喇叭?

楼主:
是電腦的.我手機沒有

楼主:
喇叭KINYO KY-800A

网友:
接電腦左右會大小聲,要是接 MP3 會嗎?

楼主:
會.是不是主機的問

网友:
又,這個喇叭用多久了?

楼主:
這是新的.我有改過.但大聲就好了

楼主:
如果改電容聲音會好嗎

网友:
一般這種主動式的電腦小喇叭,
聲音會比其他便宜的喇叭來的好些,
但換電容聲會變好嗎,
答案是不會,
這種喇叭的音質上限大概就是如此,
即使換上交連電容再大棵也沒用
畢竟會影响聲音的原因很多,
但不是這種主動式的電腦小喇叭改了會有用的.

网友:
這個應該是音量VR接觸不良吧!!

小聲時左右音量不對,大聲就ok.....

看VR是否不良!!

改善音質有一些技巧.....

輸入交聯電容改1uF/50V的積層電容....

音箱內部貼一些發泡膠帶或丟一些化妝棉(鬆散為原則),但不須很多,一些些就好=>即塑膠殼兩邊即可

如有內置變壓器,應避開,以免影響散熱...

看看聲音是否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