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X 電源供應器品牌

楼主(2009-08-09):
不知那位大大知道這顆電源供應器品牌他的瓦數足不足瓦
那家代エ的。

网友:
足不足瓦光看標示看不出什麼吧?
電源供應器維修有相關文章可以爬一爬看,我記得有看過量測與計算方法
還有提到很多偷料電源供應器,尤其是機殼牌
裡面的大電容拆下實測都是低於標示的黑心產品

還是得實測才知道

网友:
要打開機殼,看裡面電路和機板及材料,才知道是誰代工.

网友(2009-09-11):
應該是連鈺代工的,跟核電廠 B-420同料件。

网友(2011-01-29):
要測試才知道.

网友:
是Andyson(安迪生)做的.

网友:
樓上的大大真強~~

原來還有這招~~

受教了!!!

网友(2011-04-16):
若是買機殼送的~~通常都是不足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