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OWER的時候需要保護電路

楼主(2009-08-10):
嗯..之前跟別人買設備的時候 有聊到維修方面
賣家看起來像是個老前輩
我問修POWER的時候量電壓 常常會手殘弄到短路 爆炸
於是..賣家跟我說修POWER最好是要有保護電路 不然嚴重點會跳電...
而且他剛好也在修一批有問題的千瓦POWER(藍色的)
他提到 保護電路可以這樣弄
以上廢話....

保護電路 = 串上100W的燈泡
插頭A腳----燈泡接點A------燈泡接點B-------負載
插頭B腳---------------------------------負載

我當下覺得很神奇,他也有當場將POWER接上 故意用探棒將橋式短路
此時燈泡就亮了,原因是短路就會行程迴路...所以保護到POWER

以上

网友:
感謝提供 !!!

不過你說的應該是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833&extra=page%3D1

這個電路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這個方法
我應該發文前先找看看的

网友(2009-12-12):
串燈泡不代表能完全保護電路喔!
因為POWER初級有高壓電容. 若是電路有異常短路. 還是會因為電容的放電高電流燒了電路!
尤其瓦數越大的POWER. 高壓電容也會更大

网友:
以前去北區職訓局上甲種電匠課程時,教室裡的實作練習板電源迴路就是這樣裝的,因為擔心有些學生不小心把電源弄短ㄋ,最少有保護作用~~當時覺得很新奇,不過還真的蠻多學生弄到短路呢~~~聽說更早以前適用一根的保險絲(一發生短路就像放老鼠砲依樣大聲喔)

网友(2010-01-27):
請問為何我用這種接法,好的power也開不起來
要按開關(就是直接插市電)才行
我用的是5W的燈泡
是電流不夠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能不了解這個裝置的主要目的 !!!

他是用來偵測 power 是否有短路情形 !! (正確來講是一種限流裝置)

當有短路情形則燈會全亮 !!!

表示 power 有短路情形 !!

不能直接接市電 !!

不知你看了這篇沒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833&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C:

ㄟ..對哦!
都忘了為何當初要裝這保護
當然就是為了power短路時,避免因大電流造成更大損壞
我想得...大複雜了..:

网友(2010-04-01):
感謝啦
自己也來做一個

网友:
不錯的裝置...可保護一下power...
謝謝了..自己作一個看看...

网友:
此裝置非常有用,我都做了一個....

--->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63-1-1.html

网友:
很棒的工具。。。原来修理電源power需要这個

网友D:
我也畫了一個線路圖,另外加多一個選擇開關,等買齊零件再安裝。

网友:
買齊零件制作.......

買齊零件制作。

買齊零件制作。

這個EMI是在舊ATX電源上拆下的。

這個EMI是在舊ATX電源上拆下的。

插座。

插座。

整合中。

整合中。

完成了。

完成了。

可以單獨燈泡點亮,220V 100W鎢絲燈泡點亮有455ma電流。

可以單獨燈泡點亮,220V 100W鎢絲燈泡點亮有455ma電流。

在膠盒底拉多一條線方便鉗表的使用。

在膠盒底拉多一條線方便鉗表的使用。

网友:
   :on_119| :on_119|
做成這樣....都可以拿去賣了~~~~~~
連電路圖都上去了.......

网友(2010-05-06):
我也想做要一個好漂亮喔
請問那些材料要到那找阿
一個看大半年準備下海的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做的很漂亮.很專業!學習了

网友:
超專業的維修治具,那麼好IDEA的製品,都可以申請專利了!
感謝無私分享!有空準備材料也要如法泡製一個!

网友:
超精緻,超羨慕

网友(2010-06-11):
有打算要量販嗎?
可以跟你下單嗎n_168|

网友:
最近也做了一個, yingtat大
你做的這個也太專業了吧。

网友(2010-07-23):
yingtat大那個外殼要去哪裡買呀
感覺很多地方多可以拿來用說
感謝分享

网友:
一般限流都是用保險絲,過載保險絲就燒斷了,這比較簡單。
過熱保護~~ 一般都用過熱開關,看溫度要幾度的都有,過熱表示過載,開關就會跳掉,等溫度回來幾度以下就回復供電了,在馬達上面通常會有個過熱開關,可以拿這個來運用

网友:
不簡單...............做的太好啦
感謝分享.................

网友:
插座的型式(澳規)不一樣,但功能差不多一樣,好像是奇勝產品(clipsal)
http://www.sourcingmap.com/3pin- ... 0v-10a-p-15585.html

网友(2011-03-16):
做的太好啦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2011-06-08):
引用 网友D:
我也畫了一個線路圖,另外加多一個選擇開關,等買齊零件再安裝。

yingtat 大的製作真精細。謝謝分享

网友(2011-07-17):
太強了果然有高手,對我這個門外漢來說可能很難

网友:
小弟今天也做了一個簡單的,不過是照這裡的圖去做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我是用廢棄POWER的殼,有先噴漆

小弟有幾點疑問想請教一下
1.用18AWG的線是否會太細?
2.小弟大部分都修300~500W的POWER,用250W的燈泡是否太高了?
記得之前有位大大說要看情況選擇合適的燈泡,怎樣才算合適的情況?

网友:
1.用18AWG的線是否會太細?................應該不會夠用了
2.小弟大部分都修300~500W的POWER,用250W的燈泡是否太高了?
這主要是做看電源無載時所有電壓正不正常
如要做短路測試才需要考慮W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