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有這樣簡陋的鎳隔電池充電器

楼主(2009-08-10):
這是日制家用電話的子機充電器電路圖
因為電池壞掉,買不到,只好用NiMH代替,改用外接充電器
但這個電路也太簡陋吧

网友:
這種簡單的充電電路對無線電話的充電電池已經是很好的。
我還看過用半波整流外加一顆限流電阻更陽春的充電電路,連電容器也都省了。

無線電話不需要使用快速充電,其使用的充電電池也不能承受快速充電,電池容量也不需要大,一切都是需求與成本考量。
所以也不需電壓檢測與斷流線路,只要有限流電路就行了,這裡用電晶體來作定電流充電線路已經是很有良心了。

理想的長時間慢充是不能讓電池有些微的發燙,其電流約在電池容量的 20 分之 1,所以 600mAH 的電池只要給他 30mA 的電流就可以了,這樣電池就要充很久也能用很久,所以無線電話的電池用的比手機爛卻能長命許久,充電與放電都小就是長命的關鍵。

我上上禮拜也換過一組日規無線電話的充電電池,有在光華找到不錯的更換品。
原先這個電池已經使用超過 10 年,電話還不壞掉,我只好再去找一組來更換。
無線電話的電池形式就那麼幾種,常見的是兩顆 3 號或 4 號鎳鎘電池串連,再配上不同形式的電池接頭(約三種)就變成很多樣的無線電話電池了。
我找到的那家店家店內一大半商品都是電池,問了幾個問題的確表現的很專業,我看它確實是 SANYO 工業規格的電池,3 號的而容量只有 900mAH。
我就問為何沒做好鎳氫的成品(店家可以訂製各種形式的電池)或是更大容量的?店家說更高容量也更貴沒人要。
我想想也對,900mAH 已經可以連續講上兩天兩夜而不會斷電,高容量的的確是浪費。
於是高高興興掏了 150 元買了回家,雖然隔壁的不知名電池才賣 100 元。
過幾天再拿我的舊筆電電池芯去訂做一組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很標準的恆流(定電流)電路。

楼主:
我到內地買了兩顆2700mah的nimh
兩顆合共65元
不是雜牌,是gp的,香港公司大陸制
很多相機,搖控模型的搖控電池都是用這種

原本想用原裝充電器,反正都是低電流不限壓
但為了安全,都是用回其他nimh專用充電器

网友:
GP 電池不耐用,還會漏液,我個人很不喜歡,只有便宜的優點。
那些容量都是標好看的,不要當真。

鎳鎘與鎳氫電池的充電器沒有差別,可以混用。
但是市售的充電器彼此的差異就很大。
為了電池電量與電池壽命還是儘量使用慢充。

网友:
自己拆過幾顆充電器, 很多電路都是很簡漏, 根本沒什麼 IC 偵測.

我以前都買 GP 的, 可能便宜沒好貨, 自放電很快用不到幾個月就壞了!

後來跑去光華有一家專賣電池的那家, 詢問店員後推薦 eneloop 的電池, 充電器還蠻貴的, 電池也不便宜, 不過低自放, 所以用了蠻久還在用, 真的有差!

我也買了一些鎳鉻的電池, 主要是便宜, 用在鬧鐘' 時鐘與電蚊拍還不錯用. 也撐的比會自放電的鎳錳電池好. 也許我買到的那些鎳錳都是品質不良的.

只前也買到過 SONY 假貨, 也是用不到幾次就充不飽且很沒電.

网友:
市面上的確有些仿冒的充電電池,一不小心就受害了。
都是仿冒知名品牌的常見充電電池,現在連低自放的也有,買的時候要仔細看是否有打上細微凹字的批號或日期才是真品。

電池組要用的電池芯一定要選用工業用的充電電池,品質穩定也不怕會買到仿冒品。
工業用電池有兩個特徵很好認,一是簡單標示的單色外觀,二是正端沒有像平常電池突出部。
市場上常見的工業用電池有 SANYO  與  PANASONIC 兩牌子,PANASONIC 的最好但很難買到又比較貴。
GP 廠牌不要說了,有信譽的廠商一定不敢用。

其特性與壽命都比平常的彩色包裝的一般充電電池都還要好。
我有測過其內阻真的比一般充電電池要低上許多,電池內阻就是電池好壞的評量重要因素,電池的老化判定或電池組的生產品管都是測量其內組,馬上測馬上知不需長時間放電算時間。
先前我換下來的那組無線電話電池就是用 SANYO 工業用電池,已經使用超過 10 年了,您說耐不耐用。

鎳鎘電池的技術非常成熟,產品也很穩定,根本就不需要去找特別標示為低自放的,因為本身的自放電就很低,內阻也比鎳氫電池低,唯一缺點就是容量稍小了一點。
鎳氫電池是比較新的電池製程上還有許多進步空間,直到這幾年出現低自放的產品這東西才比較能用。
平常用途的充電電池,要就買貴貴的大牌子低自放鎳氫電池(SANYO eneloop or PANASONIC 即可用),不然就買容量稍小的鎳鎘電池就好了,其他的品牌還是不要嘗試的好以免誤踩地雷。

我個人推薦 PANASONIC 即可用,不但品質一流目前也不怕買到山寨版。
工廠出貨前將電池充飽飽是正確觀念,不會因為長久海運、儲存、上架的時間而損壞電池的品質,使用者還樂的買來就能用。
千萬要記得電池不用前要先充飽再收藏這樣才不會壞,電子設備不用時電池也要拿出來,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的低自放。

网友(2010-02-21):
日制家用電話的子機充電器  但如果是中國大陸製造你也沒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