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泡水產品的處理方法?

楼主(2009-08-10):
問各位大大一下 ~最近南部 水災拉 ~很多家電都..吃水囉 ~(我家沒有)朋友家很多都浸水囉
還有車子的行車電腦也是 不敢發動
像是一般電腦 浸水囉 ~如何正確的 ~ 處理它 ....

网友A:
之前我usb被洗衣機洗過, 用吹風機吹乾還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已經泡水,那只能全部拆開,用清水將汙泥洗乾淨,接著用空壓機把水份噴走,再用吹風機吹乾或利用太陽曬乾,大部份的電子產品應該都可以再使用。

网友:
有些 接點開關型的零件, 建議還是換掉 !! 例如 relay !!
另外有防潮箱的話, 洗一洗吹乾, 放進去一天以上, 比較可以成功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usb被洗衣機洗過, 用吹風機吹乾還可以用

小弟也發生過,放幾天等乾了後
還是可以用

网友:
一般電子產品有些它是須要溶劑清洗的,那泡水是還救的回來....主機板,顯卡(風扇要換)還有RAM

待清理完畢,端子須用防鏽油擦拭==>WD40

另外有紙系列的就沒救了,喇叭....及非密封之電感(變壓器,馬達)

另外只有隔離非密封的電路也必須注意內部水份的殘存....如無線電發射及接收線路..

网友C:
可是一般行車電腦不是都有待機的電源 ,進水不會燒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一般行車電腦不是都有待機的電源 ,進水不會燒掉嗎?

所以如預計水災太大,無移車輛之須,那就趕緊拔掉電瓶的電源啊!

正如手機游泳趕快拆電池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一般行車電腦不是都有待機的電源 ,進水不會燒掉嗎?

車用電子部品仍有部分防水機能,但最麻煩的是線組與接頭,卡在那裡的水分及污泥不好清理。

网友:
那如果是硬碟進水還有救嗎, 我是指連碟片裏面也都進水

网友:
在未通電下,若能完全排除水氣及水痕,應有機會復原。
不過碟盤表面只要有一點髒污(類似指紋的痕跡),可能就會使飛過該區域的磁頭撞毀(Crash)。

网友:
拆開把泥先洗乾淨,在用吹風機把它吹乾,相信一定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