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m2n-mx ps2介面壞掉怎解決??

楼主(2009-08-11):
華碩 m2n-mx ps2介面壞掉怎解決??

网友:
按搜索,關鍵字 「鍵盤」

网友:
看主機板,PS2附近有沒有像下圖紅色圈起來的電容,也有可能是排容,用電錶量其阻值,看是否短路!將短路的電容或排容拆掉換新!
這電容主要是用來濾雜訊用的,從廢板找相近的就可以用了!若嫌麻煩,而且你的心臟夠強的話,可以不裝....但未來PS2插槽掛了可能就沒這次這樣單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不起 借問一下
手邊也有台IBM主機板也是抓不到鍵盤
在爬文過後 得知測量方式 也 知道此版子的對地電容並不是使用排容
是使用跟大大的圖片中相同的方式...用4顆SMD電容

雖然有測出PS2的1,6腳對地阻值約3.5K
另外也測了其他3片主機板也都是在6K 8K 23K左右
小弟認為3.5K的阻值 跟爬文 得知的1K左右 還差蠻多的
所以想請問一下3.5K左右 是否也可判定故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阻值是差不多,會依不同的佈線方式而有所差異!
沒有短路,那就有可能是其他部分有問題了!
確定有電源後,換看有無clock,然後再看data線的部分!
可參考下面連結!
鍵盤和滑鼠都是依樣: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96/2007/2007112760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