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沒有推鑑的

楼主(2009-08-11):
我想買熱風槍來吹焊BGA晶片

我的BGA都是3公分以上

請問是否一定要買市面上那種BGA返修台?那個好貴

如果買熱風槍是不是成功率不高?

熱風槍我看市面上琳瑯滿目...到底要選哪一種?

网友:
建議 預熱台+風槍嚕。

日系品牌應該就OK了,算你成本吧。

网友:
要拆記憶體插槽是用錫爐比較好還是熱風槍?
若用錫爐比較好拆n_025| ,不知道要用多大的錫爐?
小弟曾經看過我學弟用熱風槍來拆,拆得好熟練,但他跟我說板子容易變形,而且要保持插槽整體完整性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