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吸錫槍淺談

楼主(2009-08-11):
不管是從事電子設備設計、加工、維護等工作,一支合適的吸錫槍是很重要的,吸錫槍有分大、小兩種,因為我沒有小支的吸錫槍,所以無法介紹給大家看,為什麼我沒有小支的吸錫槍?因為它很難用就把它丟掉了,所以如果你想買吸錫槍時,千萬不要買小支的。
吸錫槍分成手動與電動兩種,電動的吸錫槍等一下次我再拿出來介紹,今天我們只介紹手動的吸錫槍,請看下圖︰

上圖的手動吸錫槍是我目前在使用的,這兩支吸錫槍是一模一樣,只是一支是新的一支是舊的,這個號稱來自美國的吸錫槍非常耐用,買一支我想十年內應該不用再換。

市面上還有一種是HAKKO的手動吸錫槍,我們看下圖︰

HAKKO這個廠牌在電子焊接界的名氣很大,它的產品也非常優秀,所以它的產品受仿冒的情形很多,第三張照片比較靠近電源供應器的那一支吸錫槍就是仿HAKKO的白牌產品,仔細看它的英文字體也不一樣,在購買的時候要小心看,不要真錢買假貨就得不償失。
我想大家會問那一支比較耐用?以我使用的經驗HAKKO是輸了,我當初是兩種各買兩支,HAKKO已經壞了一支了,第一張圖中的吸錫槍到現在卻還在使用,而且還很好用,不過這畢竟是我自己的例子,或許只是個案。

手動吸錫槍對付單層板是絕對沒問題的,但是對付兩層板就不見得了,如果你要對付的是更多層板(例如主機板),我想你的困難度還會繼續往上加,我想這裡有使用過手動吸錫槍的同好朋友一定會同意我的話。
以從主機板上拆換電容器為例,應該是將主機板翻過來,用烙鐵將要拆換的電容器兩腳都加上新錫,然後將主機板立起來,一隻手拿烙鐵將電容的兩支腳同時加熱,另一隻手趁著電容兩腳上的錫熔化時,快速將電容拆下來,接著在主機板上再補上新錫後,你就可以用吸錫槍試看看能否把錫吸出了,如果還是吸不出來呢?有可能是你的烙鐵W數不夠大,要拆換的零件剛好落在主機板上銅箔較大面積的地方(例如地線),無鉛焊錫的溫度要比較高等等,最後才是吸錫槍的吸力是否不夠?以上這些都有可能讓你的手動吸錫槍破功。

网友:
大面積銅箔真的很難對付
雙面都是大面積的銅箔更難對付
今天 就是換一個電容 ,用了兩支烙鐵都開到450度了
還是很難將錫溶化,好不容易用鎔了還得請別人幫我吸起來

网友:
在下也是買第一張圖上面那支 , 真的很好用 ,
前端耐熱橡皮都換了好幾次了 , 都還沒用壞 ,
什麼時候買的早就忘啦 .......
主機板的大電容有時候真的很難搞 ,
我朋友說他是用烙鐵溶化銲錫 , 然後像拔牙方式拔掉電容
再用空不類薩吹通貫孔 .....
聽的我目瞪口呆真想找機會觀摩看一下
不知道銲錫會不會噴的到處都是

网友:
看對岸用 ~熱風槍 配合 最小的頭熱ㄈ頭....在一支焊槍~(一起加熱)  溫度高 ~吹 ~就穿過去 還很乾淨
~~~自己試過  還不錯 ~但是錫 噴的都是 ~真擔心噴到 主板上 造成阿思....

网友:
同樣的,烙鐵的瓦數、好壞,對付大面積鋪銅就馬上顯現出來!
小弟在焊主機板的電容,也蠻討厭遇到大面積鋪銅的地方!
很難想像,主機板當初製造過程中,那些電容是怎樣在大面積鋪銅的環境下焊上去的?

网友:
這玩意兒~不能省!

買一支好的可以用很久而且方便你施工,我之前用的是雜貨五金行買的那種廉價品,

起先還OK後來就漏氣了,本以為是烙鐵溫度不足,結果發現是吸錫槍漏氣吸力大減。

最後換一支大支的正規武器就擺平了......

但是在主機板上的確會吃鱉,尤其是VRM模組、I/O插座那附近都屬大面積接地

小的焊點還好,大的根本融不了。

网友:
小弟的便宜吸錫槍已經被我操到裡頭橡皮圈已疲乏,現在靠黃油來延續他的生命,

正考慮買一支,有點考慮ds-017,hakko牌好像不常見,周邊玩音響的老朋友都用

goot吸錫器,有人用過嗎?來說說心得...謝謝

网友:
小弟用的就是goot GS-100 不過我資歷太淺(用這支未滿一年),只知道跟以前小支的比真是天跟地的差別,好用!但是是否耐操可能要其他用比較久的大大來回答...報告完畢n_109|

网友:
手上兩支都有,還有一支OK--100的
OK的先變差,接著是GOOT的彈簧變差.
現在主力是DS-017,
不過這幾支都超過十年了,
所以其實都還可以.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小弟已知道要買什麼了...

网友:
不是有秘技用牙籤 = =+
用烙鐵從後面+牙籤馬上從另一邊刺進去

网友:
還有一招,是看以前拆舊貨零件老闆偷學的,吸錫器吸錫線都不要,只要烙鐵。
這些前中華商場老闆每天可以清清鬆鬆拆下許多零件,我以前常去那邊找零件,零件好又便宜還不怕買到仿冒品。

兩腳或三腳零件同時加熱其焊點後馬上將板子反過來往桌面一拍,零件就會掉下來,手勁大點連焊點內貫孔的焊錫也會拍掉。
桌上放個木塊對準來拍會好用,掌握烙鐵加熱時間與溫度是關鍵,拍板的手勁也是技巧(拍到板子時要抖一下),這很難文字說明,只有自己多練習。
IC 類的多腳零件就用小錫爐,也是加熱完一拍就能下來,唯一缺點是桌上弄的都是錫渣。

我身邊現在也沒有用電動吸錫槍,曾有過好幾台美製名牌大型電子工作站(焊、吸、吹、磨、點焊),現在都是靠大隻手動美製吸錫器(上圖藍色那隻)與這招來拆零件,那種小型便於攜帶的小支吸錫器不要買很難用的。
電動吸錫器大台笨重又要等加熱時間也很會堵住更要常保養實在沒有那種美國時間,還是這招學會最實用。

网友(2009-09-13):
W大介紹的吸錫器正是我之前工作每天都會用到的工具 現在手邊也有一支 真的超好用 小支的吸錫器就算了吧 買了會後悔的

网友:
看各位的經驗談,留給自己實作時學習參考,謝謝!

网友A(2009-11-26):
我都是貪便宜用小支的,超難用的,怎麼也吸不起來。
原來要大隻才好,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的經驗,除了吸錫器的吸力以外,還要視情況搭配烙鐵的瓦數,這樣似乎會比較好施工說(心情也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貪便宜用小支的,超難用的,怎麼也吸不起來。
原來要大隻才好,知道了!

我也是買美製的這隻,反正就是「大隻的「咖」有力啦!

网友:
DS-017 這一隻美製的不錯...EDSYN <- 好像是這個牌子的,不管怎樣我也建議買大隻的,小隻的真的不建議,一開始買了還吸不太起來一直以為是自己的問題,後來發現買小隻的真的是浪費錢="=

网友:
我也有兩支DS-017。頭一支也差不多了,要靠黃油來延長使用壽命了。
會自已花錢買這個牌子是因為之前公司用的是這個牌子,因為用起滿順手的。
當時正值P3的板子流行爆漿,幾乎天天都要換電容,若數量少就用吸錫槍,數量多就用錫爐。

网友:
正好不知道要買什麼的,剛好看到這一篇,cc明天就去買

网友(2010-01-01):
那我知道該淘汰小知的吸錫槍了

网友:
補上第一隻的圖

原廠連結

正是愛迪生(EDSYN)

网友:
DS017....那支吸錫槍最耐用....我在同業支間~~~~這一批吸錫槍最多
至少都用了7~8年以上的一堆.....太耐操了.....
有型號不一樣~~但外觀跟DS017一模一樣的...依樣超級耐操...

网友:
中國主板維修基地很多資深維修人員都說白光的手動吸錫器最好用,現在看了管理員的多年使用手动吸锡器经验評說,終於明白還是愛迪生的吸錫器最好,本來是想入一根固特GS-100來試試,現在又要找有賣愛迪生的商家買根來試試看,謝謝管理員的推薦,這樣的帖子很有意義,支持你。:)

网友:
不明白那么耐用的东西头为什么不用金属的,我每吸一次手都会震一下,有时侯会碰到烙铁塑料会溶的,长久下去头就会没了,不知道其他人用会不会

网友(2010-01-31):
我用的是goot那隻,感覺上好像比較少人在用哩,15年只換了1次頭,現在還在用,可能我拆的頂多是3層板,要求不高吧

网友:
不用時記得彈回去,才能用久久。

网友(2010-03-0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從前剛用吸鍚槍時買的是180元的,剛用勉強可以,有些吸不起還一直認為是自己功力差,當換一支300多的用時才了解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我是拿學校發的吸錫槍頭已經凹了好幾個位置不太好吸了,請問這種大支的吸錫槍頭一樣碰到烙鐵頭就溶化凹下去嗎?

网友(2010-08-31):
不會融呢,耐熱度還不錯!三十瓦碰到一二秒還沒軟掉。

网友(2010-10-24):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我用的是goot那隻,感覺上好像比較少人在用哩,15年只換了1次頭,現在還在用,可能我拆的頂多是3層板,要求不高 ...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goot那支,當初也是看了老師用,跟著買來用!果然好用,也用了好幾年了!

网友:
我只有一支小號的手動吸錫槍槍頭會變形,
看來要找一支 DS-017 試試看.

网友:
這隻我有上網找過了…pchome的商店街含運好像要380…
不過我有去禾樺看過了…只賣300而已…所以…我買了…
住高雄有需要的話…可以去禾樺買一隻來用囉…記得架上剩二隻…

网友(2010-11-24):
DS-017 和 goot GS-100 這兩支我都有。
DS-017放公司,的確10幾年一樣強,只有頭稍微有點燒焦,光華商場電料行就可以買的到來替換。
goot GS-100 買了約兩年,吸力沒有DS-017這支強,但是加點黃油,就會比較好。

网友(2011-02-13):
不明白那么耐用的东西头为什么不用金属的,我每吸一次手都会震一下,有时侯会碰到烙铁塑料会溶的,长久下去头 ...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如果吸头做成金属的会扎伤到电路板,其实那个头完全可以做错耐高温硅胶,可惜厂家是不会这么干的,因为如果吸头不坏的话,厂家就要关门了。

网友:
原來小隻不好用 難怪每次用顯卡或是主機板的吸不乾淨
有看到DS-017 美製版賣260 不知道是真貨還假貨

网友(2011-07-10):
謝謝提供這麼保貴的經驗

网友(2011-08-25):
小弟昨天才買一隻50元的吸錫器,結果吸不乾淨盒子還寫吸力超強
看來要買大隻的
請教一下吸錫器有防靜電的,跟沒有防靜電的,要買哪種的??有防靜電的好像多100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