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DVD PLAYER (已 完修)

楼主(2009-08-11):
上市電測試 不過電。拆機檢查,發現 3個電容暴漿(如圖)
更換測試,OK~ 完修。 終於遇到這種簡單的= =

网友:
現在的電源部份維修 算是比較簡單
我遇到DVD 都是在光碟機 讀不到光碟片

网友:
讀不到片的真的很多
我也有很多台讀不到片~~~
殘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內有篇文章是說到挑片該如何解決
可調裡面的1.2.3.4.5,詳細情形請爬文

网友(2009-09-12):
有解決挑片問題的方法嘔?
我可要好好爬文去

网友:
我有一台 dvd player 也是,電源板有2顆電容暴漿,
造成進退片不正常,
換過新的電容就好了,

网友(2010-12-30):
多數都是雷射頭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