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動吸錫槍簡介

楼主(2009-08-12):
繼上次介紹手動吸錫槍後,介紹電動吸錫槍給大家。
下圖是我使用多年的電動吸錫槍︰

電動吸錫槍是把烙鐵及吸錫槍兩者合而為一的產品,你可以把它的吸錫頭看成也是烙鐵頭,請大家注意看下圖它的吸錫頭︰

電動吸錫槍在不使用時,你必須在它的吸錫頭上錫,因為它的吸入孔只有0.8mm或1mm,小小的障礙物都會讓它堵住,所以如果你不這麼做,當吸錫頭還是新的時候可能比較沒關係,使用幾次後如果你不這麼保養,下次使用時它會堵給你看,這時你就麻煩了,這是我的經驗。

下圖就是它的發熱體,它內部是使用陶瓷發熱芯,不過要拆開才能看到︰

下圖是過濾綿,這個要常常更換,否則吸力會不夠︰

吸掉的錫渣就是從下面照片中的金屬管被吸走的︰

電動吸錫槍有附一支專用的通條,專門處理這支吸錫渣的金屬管,它必須常常通乾淨,否則也會影響吸力,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在清理這支金屬管時,一定要在到達可以順利吸錫的溫度,否則這支金屬管很有可能會被你破壞,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因為我就弄壞一支),也由於這支金屬管與陶瓷發熱芯是一體的,一旦這支金屬管破損,也就是你要換一組陶瓷發熱芯了。

吸錫頭也是會阻塞,所以當你買電動吸錫槍時會附一支1mm通吸錫頭的通針,為什麼會附1mm的呢?因為原本出貨時原廠是附1mm吸錫頭的緣故,如果你有另買別種口徑的吸錫頭,那你也要另外加買合適的通針,不過我發現有一種東西很好用,那就是"上索"的通針組,這種乙炔的通針組很適合拿來通吸錫頭。如下圖︰

電動吸錫槍在吸單層、雙層板時絲毫不費力,但是在吸多層板還是有可能會吸不完全,電動吸錫槍在使用時很方便,它的手柄上有隱藏式溫度設定旋鈕,它加熱很迅速,以拆換主機板上的電容器為例,讓它加熱到預設溫度後,將主機板立起來,一隻手把吸錫頭套在電容器的接腳上,停個三秒鐘左右,另一隻手搖一搖電容器,如果感覺電容器在鬆動了,押一下手柄上的開關,它的幫浦就會將錫吸走了,真的是很方便。

現在買一支HAKKO 808可能六至八千元內就可買到,但是你要另購一些"保養品",而且還需持績一直為它做保養,就像是買車一樣,如果不是專業人士,了解有這種東西就好,買一支來用?我想還是算了吧!

网友:
感覺真的很好用!同時擁有烙鐵、吸錫槍的功能,好棒!
手動吸錫槍有時候也要拆開清一清,跟電動的一樣!

网友:
每次拿舊主機板練習拆、換電容時,焊孔裡的錫都清不乾淨,每次都搞好久,
還換不了幾個 ,還真有點衝動想買一把來試試說,
不過就如大大所說  買了之後還得要懂得保養,
所以…還是算了吧…

网友:
電動吸鍚槍
突然想到隔壁房間抽屜里還放著一隻GOOT的
拿出來一看十年沒用了
沒想到抽上電還能正常動作,
這東西其實還蠻好用的,
不過每次用都要花時保養倒是真的
久了就習慣用"啵"使用比較順手了.
順便檢查了一下,原來手動的抽屜里還有兩支

网友:
果然是個好工具!~~應該列為標準維修配備....可惜我量少不能這樣"開".....

Wish大~~這玩意運作時會有....噪音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吸錫時會有聲音,但是不會形容。

网友B:
吸錫時的聲音,
比較像是水族用的打氣機一樣,
不過是高速的空氣幫浦聲音
只是空氣流動方向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動吸錫槍在吸單層、雙層板時絲毫不費力,但是在吸多層板還是有可能會吸不完全"
請問多層板 用熱風槍合適嘛,最近正考慮買 電動吸錫槍或熱風槍,現在正在練習拆焊,電腦主機板多層板又孔徑小,拆焊一般電源板還ok,主機板僅即少數才有辦法把殘錫清乾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吸錫槍是在吸DIP型的零件,熱風槍是在拆焊SMD零件,是兩種不同用途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錫時會有聲音,但是不會形容。

像喝鋁箔包飲料那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錫時的聲音,
比較像是水族用的打氣機一樣,
不過是高速的空氣幫浦聲音
只是空氣流動方向不同

這樣阿~~那深夜施工也不吵人囉...我知道了

网友(2009-11-30):
以前公司就有買一隻真的很好用尤其是要吸一整牌的錫時很快,但有錫太薄時就要再加一些錫才好吸,一般使用者不可能買

网友(2010-01-03):
一般來說 多層板 還是買有主機的比較好 吸力較夠 不過更貴了 一台通常要價1萬以上 較知名的2萬也不算多 是很難有衝動下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很好用的雞絲頭,因為我也是H的愛用者。不過W大所言確實精闢,不管任何雞絲頭都是要保養的,即使它是過鹽水的。

网友(2010-03-07):
我用過大陸帶回來的山寨版吸錫槍,現在用的是hakko470,感覺上吸力沒啥差,好處只是比較輕現在出到474不知差多少

网友:
這跟我好幾年前使用類似.可是由圖中我並沒有看到空壓機.
正確名稱叫真空吸錫器n_015|

网友:
对于吸多层板不好使那就算了,现在的板块多数都是多层板买这东西也没用了,本来看上黄花类似的这种吸锡器,白光的尚不能对付多层板,更何况黄花的呢,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多分享一些,支持你。

网友:
這種電動吸錫槍超方便的,第一次使用它時我就愛上了它

不過有些東西用久還是要換,那個烙鐵頭不便宜,

吸雙面和多層基板很快,印象中兩年前上網想買一組快兩萬 (有主機的)

也是W大那種牌子的,但不同型號,

後來跑去當兵就沒消息了,想想要買的設備太多了!!!

网友:
多層板還是很好吸阿,我用470拆主機板上的VGA接頭,15支腳一次就搞定,不過溫度要調高些,
不然另一面的錫熔不掉就吸不乾淨

网友:
我之前也是有想要買過像W大用的牌子電動吸鍚器,但是和朋友借用後我發現用不習慣,因為我們拿慣手動吸鍚器的人(真的很輕),而電動吸鍚器的重心又不太一樣,後來就沒給它敗下去了。

网友(2010-06-13):
我有用過手動按押式吸錫器,一樣有加熱器, 只是要清理及保養,外加吸錫不是那麼完全, 就沒再使用了,很想買一支電動的又那麼貴 ,只好用傳統烙鐵加手動吸錫器了

网友:
支持一下。。

吸錫時的聲音,
比較像是水族用的打氣機一樣,
不過是高速的空氣幫浦聲音
只是空氣流動方向不同

咱想起。。牙醫填補牙齒。。那種银粉[也是]~那種也像是空氣幫浦 吸的那種聲音
--------------------------

ps:
這是家家專業的工具。。。【1】能把硬的焊錫【加溫吸掉】【右手一隻手就足够了】。。。
【2】如果不是電動的~使用【手動吸錫器】。。。拆一個IC     [16腳的]。。。左右手【焊槍與吸錫器】就要換來換去【16次】。。一想想就很累人。。。》《

楼主(2014-02-24):
突然看到這篇舊文,電動吸錫槍的聲音也有可能每家都不一樣,但是HAKKO系列都很難形容,以上大家說的聲音我覺得都不像,反而我覺得有像較低沈的放屁聲.......,從今天起有空我會勤練肛門收縮術,若有一天我放屁的聲音練到烏骨雞學姐在喊︰
wish~~,趕快來睡覺啦!你在用電動吸錫槍了很吵耶.........
我再錄給大家 ~~~

网友:
不用練啦~~~
直接先錄下來,然後用軟體後製,
看是要降一個八度音還是降兩個八度音...
可是需要和聲的話...自己想辦法...

网友E:
我的電動吸錫槍是goot TP-100,遇過堵錫。堵錫的時候,很奇怪,錫就是不熔、吸不動。
後來找原廠手冊看,有說可以用很細的鑽針挖通。挖通以後再用通針通就行了。。。。

再來是,那個過濾棉。。。。。。常用的話,消耗也不小。
我就用不織布剪成同樣的圓型,讓它頂在第一線,這樣就不用一直買原廠的耗材了。

(那個原廠的過濾棉髒掉時,撕掉一點再補上自己剪的不織布,那就可以用很久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電動吸錫槍是goot TP-100,遇過堵錫。堵錫的時候,很奇怪,錫就是不熔、吸不動。
後來找原廠手冊看,有 ...

其實濾棉在日本賣得很便宜~HOKKA 808的濾棉一包台幣100不到(一月去秋葉原的時後狂買了4包).....來到台灣一包就至少貴了50元以上....

网友:
基本上使用電動吸錫槍不要一開機就急著使用

建議開機先預熱個5分鐘以上在使用,

因為錫槍管內的熱度還不均勻比較容易造成錫渣附著在錫管壁上, 就比較容易堵塞。

若不小心把銅箔吸進去了,記得馬上先拿通槍條通一通就不會附著在錫管壁上,而造成吸沒兩下就堵塞。

使用後不用了關機前記得要用通槍條通一通,

關機後利用餘熱在吸錫嘴頭上一些錫把錫嘴頭包覆住,保證下次要再用一樣是很好用

网友F:
請問圖中那黑色通條是附的還是另外購買的? 我買的Hakko吸錫器只附上吸頭的通條,似乎沒有黑色那條。還有,那彈簧柄的吸頭通條有時不太靈光,必須要有另一種像鑽頭的通條才能有效去除內部的金屬髒汙,例如不小心吸入的銅箔會卡在管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圖中那黑色通條是附的還是另外購買的? 我買的Hakko吸錫器只附上吸頭的通條,似乎沒有黑色那條。還有, ...

圖中那黑色通條是WISH大的特製品
個人不建議使用尖頭,因為更容易把錫渣推擠至錫槍管壁造成錫管口徑變小
間接造成吸力變小進而更容易堵塞

网友:
我的感覺是吸錫器要常保養,尤其是加熱管會因為卡髒汙久了(或是管壁氧化)變成容易沾黏錫渣或金屬屑,最後變成用沒多久就要清理,有點不便。

网友:
加熱管每次用完要關掉時就得清一下,不然下次要用時很可能就糗了

网友:
有聽說在吸嘴內壁加一點机油,加熱弄乾了後會形成一層薄模,這樣就不會容易堵住.

网友:
看到這樣的介紹~真的有衝動想去買一把電動的來用

网友:
這烙鐵頭一顆六百多V V,沒長清潔很容易阻塞,用久了後面馬達一些零件都會有焊油,裡面的墊片也會硬化,很好用的吸錫槍,但要長保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