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A7V8X,功能正常 手動reset 卡 C0

楼主(2009-08-12):
各位大大好
小弟修主板時遇到一片比較奇怪的,不知有沒有前輩有經驗

主板為ASUS A7V8X
正常開關機都正常,使用也正常
但按RESET時則會卡在C0碼,要強制關機重開即可

有哪些方向可供小弟查找嗎...完全無頭序說

网友:
發文前請看一下板規,這樣問題才會明確。

建議照片貼上來,大家比較容易幫你找問題。

我個人的方向會去追7414,跟IO。

我想是因為RESET的訊號到某個裝置之間斷開。

楼主:
謝謝TONY大幫小弟改正標題

測了一早上,在開機跑碼中手動RESET是無問題
開完機FF後手動RESET則是當在CO不開機...

圖等等補上,謝謝大家

网友:
要不要重刷一遍BIOS,以方便排除是BIOS的問題!
開完機怎會FF..... ,小弟不大明白?

楼主:
TO S大
小弟的除錯卡開機完成大多是顯示FF,少數不是
是我的跟別人的不同嗎

不過問題解決了....
原來是Sempron 2200+ 外頻設到200去了
因為開機時都是顯示2200+ (外頻166跟200都相同),因此未注意到這小地方...
改回166外頻就正常了~~~

真想找個洞鑽..小地方反而會乎略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