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e 電源有工作,但是不開機

楼主(2009-08-12):
早上拿到一塊版子是華碩家的p4p800se
接上power開啟 +5vsb的led燈有亮,
開機後螢幕,發現北橋那漸漸發出高熱
南橋有微微發熱
移除cpu及ram也是相同
用除錯卡試不跑代碼
請我要從那下手...是場效電晶體問題嗎??
請教各位大大

网友:
我的也跟你一樣,不過我是有過電,螢幕沒反應...

=========================================
剛剛加入沒多久還在學習中
很多文章都有看沒什麼懂XD

楼主:
我的是有過電 哦
bios自檢好像就有問題

网友A:
我之前有壞過一片 p4p800se
也是相同情況
可以檢查看看agp匯流排附近的電晶體

网友:
我的是P4C800-D
目前錯誤碼是C0~BIOS似乎有點不太正常...
目前還在利用下班時間慢慢跑線路搜尋故障點

网友:
有測試過CPU RAM VGA 附近的MOSFET有無輸出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一般都是卡記憶體、顯示卡的顯存!
先查記憶體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reset燈號有沒有恆亮?從P、R、C三大工作條件下手!
應該是reset部分出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是Ⅰ○芯片掛了!

网友:
檢查南橋跟北橋的主電壓吧。

我想應該是reset燈恆亮,AGP下方的2顆MOS檢查。

離AGP比較近的S極輸出要有2.5v,下面那顆S極要有1.5v

太低,會不動作或跳機,兩顆如有此現象一起換掉他,應該就正常了。

算通病!

楼主:
嗯...我試看看...不知道高雄的電子街買得到這二顆mosfet嗎
謝謝大大提醒..成功會再上來分享

楼主:
一顆有電壓輸出1.5v..另一顆0v
目前己經拆下0v那顆,型號為apm2054n/gg34r
不知是否有代用的..還是這個型號很好買
第一次買這種東西的零件

楼主:
慘了啦...高雄都買不到這顆..大林中將禾樺..連海利電子都沒有這個東西
我知道apm3055也可以代用,但是也是沒有啊
有那位知道高雄地區還有那有得買這二顆mosfet的..

网友:
如果不嫌棄中古的,PM給我送你。

楼主:
有回pm了...謝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用 9916代或是T40 或4809都可參考

网友:
是這樣喔..屋屋屋..我把板子丟了..我的好板阿.....(奔淚...)下次我會先來這進補進補的..

楼主:
原來有這個問題的人不在少數啊
上來跟各位通告一下..真是是這二顆搞的鬼
換上就可以開了...謝謝版主的提示
我己經從別人家的癈版上拆了二顆來用了
換好後果然就不發出高熱了....
雖然我沒收到版主的東西...不過還是謝謝你的提示..可以讓我修好第一張主機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ㄝ.  恭喜你.  修好第一張主機板.
我的主機板是華碩P4P800-X, 情況很類似,  接上power開啟後, +5vsb的led燈有亮, 螢幕沒反應.
我測量MOSFET, 一顆有電壓輸出1.5v, 另一顆0v(AGP下方, 往南橋的方向).
可惜是我買不到APM2054N, 也沒有找(買)到可以替代的零件.
看到你的成功案例, 為你喝采.  也為我自己的第一張主機板加油,  如果成功再上來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壞過一片 p4p800se
也是相同情況
可以檢查看看agp匯流排附近的電晶體

沒錯

華碩這張 P4P800 和 P4P800 SE 都是AGP附近的電晶體掛點居多

其實要修之前先看一下 就知道那邊吃電吃很兇

楼主:
回复 网友F:

露天有在賣說
打2054就有了。。一顆25還是30

网友(2009-09-14):
9915 / 9916 / 2014 / 2054 有很多種都可以用.
是有負載的限制的.

网友(2010-02-21):
我的也是這樣故障,請問一下,電晶體的電壓要如何量?正常的電壓值是多少,搭鐵要搭那裡?(我還是個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建議你應該貼心文章 敘述你的問題所在 缺零件 有熱心大大提供的話
幾乎可以拆下來幾送給你多看看新手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