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BALL B-480ATX 電源供應器 請高人指點如何維修?

楼主(2009-08-12):
接上電源
PW-ON未接地時
有+5VSB輸出
PW-ON(綠線)  5V
PG(灰線)     0V
光耦合IC 低壓側對地電壓為4.9V 3.9V
AT2005 IC 腳位對地電壓
1腳 2.4V          16腳  0V
2    0V           15   5.1V
3  0V             14   0V
4  0V             13   0.02V
5  0V             12   0V
6  0.8V           11   5.11V
7  0V             10   2.22
8  0.2V            9   2.22

當PW-ON 接地後 沒有任何反應
SB 有+5V
PG  0V
3.3V 5V 12V都沒有輸出
AT2005 IC  腳位對地電壓
1腳 2.4V          16腳  0V
2    0V           15   5.1V
3  0V             14   0V
4  0V             13   0.02V
5  0V             12   0V
6  0.8V           11   0.24V
7  0V             10   2.22
8  1.8V            9   2.22

當我直接把PW-ON跟地短接 瞬間 AT2005那顆IC的C1 C2(9跟10腳)腳會瞬間降到1.6V然後又回復到2.2V

剛壞的時候PW-ON接地時還有像繼電器的聲音
開關幾次之後就沒反應了
不知是什麼問題
請高人指導一下 這顆應該如何下手 該從那裏開始查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12&highlight=2005

練一下功,或許你就有方向了。

楼主:
對不起 我是初學者
所以有很多看了好久,還是搞不太懂..

我想問
11腳 是接PW-ON 當接地為低電位後
9、10腳是不是輸出負脈沖 來驅動 變壓器
那一開始9 10腳有電壓(2.22V)是不是就是有問題呢?

還有負脈沖是指負極性電壓,是AT2005那顆IC的話是不是指當PW-ON後
9、10腳應該輸出負電呢?
我量驅動的那個高頻變壓器 三個點對地電壓都是1.5V
是不是代表那個變壓器的負極電壓沒導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我是初學者
所以有很多看了好久,還是搞不太懂..

我想問
11腳 是接PW-ON 當接地為低電位後
9、10腳是不是輸出負脈沖 來驅動 變壓器
那一開始9 10腳有電壓(2.22V)是不是就是有問題呢?

還有負脈沖是指負極性電 ...

我給你一個建議 , 我覺得你的重點先不要放在 ic 這邊 !!

應該先去了解整體的電路的運作 , 就如 w 大所說的 !!!

先把應做的功課給做完 , 有不懂得再提出來 !!!

給你一個方向 , 請先檢查低壓側的輸出晶體 !!!

對了 !! 高壓側的那兩顆晶體也要檢查 !!!

如果確定無問題在檢查輔助電路 !!!

网友:
嘿啦...無 5VSB 要先量看看那兩顆大電容是不是有 150V 的直流電,如果沒有那麼就是前面的濾波跟AC轉DC的橋式有問題,如果有150V 那就是後面的高壓區自激或他激電路..的問題...先把5VSB是否有動作在去確認後面滴.....

菜鳥學習中~~~如有誤繆敬請指教..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