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TEN PS3005S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09-08-12):
拖朋友 帶回 今天到到 ~ 220V的電壓 ~拆開 給各位分享~
作工還算不錯~比起以前的高迪 好很多‵
反正已經沒保囉 壞囉也不可能送回對岸~
所以都選擇大陸 比較知名的廠家 的東西 台灣都常常可以看到有進這家的東西.
粉便宜的1000左右的台幣....
SORRY 不太會使用這種東西~研究中~...

背面

背面

變壓器

變壓器

网友:
這電源供應器蠻好操作的說!蠻直覺的!不知道最大電壓、電流可到哪裡?
沒像數位式的...一堆按鍵!

网友:
一般我記得之前像是這種電源供應器調整電流都是把輸出正負短路~就可以調整電流量了
至於電壓~你就把電壓檔位轉道最高就可以知道他最高輸出是幾V

PS.題外話:還有也可以買兩台~把其中一組正負兩端接在一起會變成一組具有正負電壓(例:30V -0- -30V)的電源供應器~如果此時以電壓表測量兩端你會得到一組60V的電壓~
不過接法就不能像一般正負電這樣接了~

网友(2009-11-30):
看起來真是不錯,不過不知道用在什麼地方、 或什麼時候會用到就是了?

网友(2010-04-19):
安泰信的電源供應器我是沒用過,我是用兆信的電源,但安牌的熱風槍我是天天用(還不錯),我第一台安牌的用到現在約有五年的吧都還沒壞,還算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岸 安泰信 評價不錯 ~台灣還漫多 電子材料行 有進來賣 我有看過 ~台北 高雄都有
但是都賣很貴 ~

网友(2010-06-28):
對岸的東西就安牌和 Q牌比較有知名度

网友(2010-12-12):
carzy1kimo 大,我明天要進大陸,這台目前用起來如何?不錯的話我就把他帶回家 ^^

楼主:
回復 8# kevin 挖 ~
你要去對岸阿 ~....真好 可以買很多東西 ~

之前買這台 `1000元 台幣 ~不錯用拉 ~
你要買哪一家的濤寶阿 ~\

网友:
我現在已經在華強路囉,明天下午會再到香港,有要買什麼嗎?時間允許的話幫你帶回去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恩囉 ~不用拉~......旅途愉快拉 ~

网友:
我現在已經在華強路囉,明天下午會再到香港,有要買什麼嗎?時間允許的話幫你帶回去 ^^ ...
引用 网友B:

居然跑去香港了~~~~
你還真的四處亂跑~~~~~

网友:
這電源供應器蠻好操作的說!蠻直覺的!不知道最大電壓、電流可到哪裡?
沒像數位式的...一堆按鍵! ...
引用 网友C:

看型號可以知道 ps3005,前面的30指的是最高輸出30V,後面的05指的是最高可以輸出5A。
反正這類型號都是這麼命名的,比如1501就是15V1A。

左面的CC旋扭,是調整最大輸出電流的,就是超過這個電流電源會保護,不再增加。一個是粗調的,一個是在粗調好的基礎上細調的。

右邊的是調整電壓的,兩個旋扭也是一個粗調,一個細調。

网友:
回覆 13# asdsaf

調節旋鈕是差不多看的出來!有細調真不錯,調整時就不用一個旋鈕調老半天還調不準。
最大電流調節....有拿來玩過類似像「電弧」。

哇!原來它命名還有這樣的意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