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的I/O要注意哦

楼主(2009-08-13):
一片工厂车间里的845板,一拿来吓一跳,所有接口都锈蚀了,系统时钟晶体和声卡时钟也锈蚀了,不过能正常工作,就是接电就自动开机。检查后是IT8712F-A的I/O,跑了跑线断定就是IO控制,于是换了片上去,接电点开关,诊断卡闪了一下就灭了。
    赶快看一下换的I/O,很好啊,我都清理干净了每个脚都检查没问题,万用表打阻值,确定IO供电脚不正常100多,原来近300,不敢再通电,这才仔细对比以前的IO和换上去的,晕,换上去的是片带GB的专用,又找了块费板重换了片,好了,开机待机一切正常。
也不知道那片带GB的IO烧掉没有,又一次的粗心造成的失误… …

网友:
對呀! 換I/O既麻煩限制又多...
像我有片"技嘉"機板,GA-8I865G775-G
懷疑I/O有問題,型號是IT8712F-S/XXXX-KXS
找了些"廢板",幾乎都是IT8712F-A/XXXX-GXS
本想"吹"下來置換看看,想想還上"GOOGLE"找一下好了...

結果~~~  換過的都說"不行啦~~~"
打消念頭,待以後有緣時......

网友:
我也來補充一下,剛剛修的,這2個io也是無法替換,io替換還是要原型號,不然主板沒

修好,好的io也掛了.....技嘉沒事搞那麼多io型號幹嗎?...

网友:
好誇張阿  要相同到這種程度阿n_043|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大你這塊是你那天要修的915晶片組那塊嗎?為了一顆IO,這下不就又搥心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啊....全板一直復位,8712....ixs...gb一直找不到,雖然在網路上查到無法替代,

沒想到代價是陣亡,台灣Y拍有賣剪板正考慮中,送修經驗告訴我8712很容易壞,

那剪板壞掉機率不是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Y拍還有露天有很多915晶片組的板子,大部分都是賣家升級後汰換下來的價格大多在1000內,甚至還有500以內的(有少部分是好的,大多是壞板),P大您可以去尋寶看看啊!
8712系列的IO是設計不良嗎?那麼容易壞呀?

775很容易CPU座虛焊,尤其適用intel原廠散熱器,小弟我有想到要如何改裝原廠散熱器,但是苦於還沒去買零件,改天採購完後,來PO個改裝教學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修不好沒關係,反正不是很要緊,主要是要來修pci-e顯示卡,至於8712是否容易壞?

這該怎麼說?8705 、華邦也是常壞啊,主要是看修什麼時期的板,跟搭配什麼南北橋?

我有3張775的板,1張回收場來的,1張最近向朋友要的廢板,這2張都是io 掛,昨天已改換我

之前朋友送我cpu臨時買的主機板,原廠風扇的扣具幾次拆換已經不行了,趁主板只稍微變

形已在網路上訂購2組,不過也相當期待你的改裝...

网友(2009-09-27):
p大你的是ite 8712f-a  ixs 找不到嗎?本身是做維修的,不知是否還有需要?印象中有用到它。不知大大是否知道那有8712f-a gxs 的i/o?

网友:
回复 网友E:

J大謝謝你 ....好的IO有可能救活一片主板,既然搞維修請留著備用或跟網友交換,我是

玩玩滴,很可惜我的8712A-GXS-GB被我替換時玩壞了,不然就跟你換....

目前已託朋友若有回大陸在幫我帶一些剪板回來玩.....

网友:
更換I/O前.......請參考舊文資料......網址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7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8712....ixs.....目前只有在技嘉915系列上才有看到....確實故障率高...廢板不一定是好的?除非是cpu腳座故障的還有希望....
給你個網址找找看有無機會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0570651

网友:
看一下腳位圖就知道結果了,定義都不一樣如何能代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有一快 報廢版 有興趣ㄇㄧ一@@還是我將該科IC拆下
提供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過該版子有銹蝕我未在台南同樣台南的話可以找俺取IC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在台南阿 ~但是剛好 不缺那顆 不然給你討~
我缺好多別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