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些開發板有何作用?

楼主(2009-08-13):
類似這些開發板在台灣賣得相當貴,請問用途何在?學校課業要用嗎?這樣學生家長負擔不是很重?

反觀對岸的小朋友真幸福,電子零件便宜,套件樣式也多價錢也可愛....,光是起跑點的條件就差人家一截..

网友:
1 讓你驗證程式寫的有沒有問題功能有沒有出來
2 練習書籍上的範例

网友:
這些實習板我們這些學生在課程學習上一般並不用買,學校一般都會準備這樣的實習設備!
但是有的學校就沒有了,一切都靠插麵包板來實習需要的部份的電路!
我們台灣的教育體系都有問題!許多學校都拿不到經費,更別提幫學生準備設備!尤其技職體系更可憐!

网友:
顧名思義就是要開發.....開發什麼 ?? 主要是腦袋, 訓練思考 !!
其實有的時候我會稱這種東西為........"蟲洞" ,  但有的時候會搞的像 "黑洞" !!

网友:
這些版子的目地是讓學生減少硬體線路製作及硬體出錯
訓練學生在示範程式的驗證使用
如果只是要作軟體DEBUG時,其實還是蠻方便的.
--------------------------------------------------------------------------

蟲洞啊,那就先檢查另一端的出口在那個象限
蟲洞的寬度及放射衰竭期多少
然後把防護罩開到最大直接衝進去,
黑洞啊,就得先把防護罩的極性反轉,
用最大曲速離開到吸引範圍外
發射偵測彈,再用光譜檢測黑洞內吸物有那些.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惑,雖然不是很懂,但也了解一些,手頭上有一個免費

的仿真器資料,不懂為何那麼小台?莫非只是心臟部份,外圍電路要自己

diy,軟體也不知該用哪套?上網查這顆單晶片台灣好像不好買到,有興

趣的大大可以研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C89E58RD 廠商的網址如下,是對岸出產的.
http://www.mcu-memory.com/stc-mcu-select-3.htm

看起來跟atmel 的 AT89S52 很像.實際規格會有一些差異.
相同的8051架構ic 他們的pin 腳差異不太大.
不過可能在 isp 燒錄上有些不同吧?

編譯軟體可以用KEIL C 或是 8051 的編譯軟體轉成 hex 檔燒錄就行了~

楼主:
謝謝J大..我在上傳一份51實習版資料,很簡單用洞洞板也可實踐,轉自下列網站

http://www.zsmcu.net/viewthread. ... p;extra=&page=1

网友(2010-01-03):
見仁見智~
大部分都是公司要做才會買~
學生沒機會用到這麼多功能的吧~
比起51我到是覺得PIC或ARM好用些
兩種都支援線上燒錄~(可以自己DIY燒錄器&模擬板)
網路上範例不少~
還可以去上PIC代理商開的課程....

网友(2010-06-05):
這是驗證韌體的硬體模擬器 ( 大陸說:仿真器? )
否則寫好的程式單靠軟體時序圖怎麼判斷全部功能呢?
主要給正在學習中的學生用的

ㄧ般公司老闆可不會花這種錢,( 至少我遇過的老闆 )
LED跑馬燈、蜂鳴器、七段顯示器....等功能都是工程師事先買好零件,
在麵包板上分成好幾個局部區塊與次數來驗證,
完成之後,再 Layout 成 PCB樣品板.....
如果失敗,這塊PCB就報廢了 ( 可想見老闆的臉色 )

网友(2010-10-05):
我有個個人想法
現在的學生、工程師都太依賴學校或公司所給的資源

而不太願意自己投資
像這種實驗板
一套不過才7000塊上下(台灣真的很貴)
而這些模組都已經是常用的東西
為啥還要自己苦攻去完麵包板呢?
把實驗板上的io拉出來到麵包板就好...

這種算是自己的投資
不容易壞
工作起來也方便
買一套說真的用很久
就算離職...包一包~就帶回家就好阿
我家就有兩套呢
Mac

网友:
實驗板有大也有小,變化很多,新入門者,是有選擇上的困難!
要省錢還是要省時間?

网友:
贊同macliu 大大所言投資自己才是王道

网友:
上次有問 s10274chen大n_035|  ,keil相關資料結果 搞半天組譯部分總算ok  ,但這塊板子不會用n_064|
有誰有用過, 可煩告知::on_058|

网友:
類似這些開發板在台灣賣得相當貴,請問用途何在?學校課業要用嗎?這樣學生家長負擔不是很重?

反觀對岸的小朋友真幸福,電子零件便宜,套件樣式也多價錢也可愛....,光是起跑點的條件就差人家一截..

引用 网友B:

前一陣子我有問朋友這個問題,他告訴我的答案也很簡單:「方便開發」。
後來我想一想,再看他做的工作。(他的背景是自控及寫程式)

在通用開發板上做好了,再去lay PCB,就可以生產東西了。例如自動煮麵機、自動炸雞排機、自動控溫裝置、自動OOXX等。
真的會用開發板可以控制或製作很多東西,包括生產機械或設備。不管是幾千塊或上萬,可以學會技能的話,都不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