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供應器同時點亮多台顯示器

楼主(2009-08-13):
請問各位大大
我有一個電源供應器雙輸出24V, 6A
我想要點亮多台液晶螢幕的背光模組
需要怎麼改法

网友:
要看你的背光模組需要什麼樣的工作條件來改!

网友:
那要先看看液晶螢幕的背光模組,是幾伏特的吧
一般不都是DC12V的
如果你用24V的,可能會燒燬高壓板喔

网友:
先檢查電壓是否一致  再計算電流是否足夠  並聯就 OK 拉

网友:
可以在每個負載前端加上保險絲,避免一個故障導致其他不能使用,且提高用電安全。

网友(2009-11-17):
大尺寸面板 是用到24V沒錯........但是怕你瓦特數不夠同時點亮多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