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UC3843A的SMD電容問題

楼主(2009-08-14):
如照片UC3843A第5腳(GND)及第8腳(VREF)間的SMD電容有問題,只要將它移除即可啟動,
手上幾個同型故障品拆下的電容測得容值大約在7x-10x nF,
根據DATASHEET裡面的範例圖,提到第5腳及第8腳間的電容是0.1uF,但這是範例,
想請教:
1.UC3843A周邊的SMD電容值,該是怎麼計算?
2.為何拿掉故障SMD電容,IC就能正常運作?
3.不上這個SMD電容的影響程度如何?

記得Wish大大提過,主機板上的某些SMD電容即使故障或不甚弄壞,拿掉也沒關係,因為只是濾波用,
不知道這個道理在AC to DC變壓器的電源IC是否適用.

小弟經驗淺薄,請各位大大賜教,感謝.

UC3843A

UC3843A

96.88 KB, 下載次數: 129

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UC3843的第八腳是內部的Vref,第五腳是GND,從Datasheet告訴我們該Vref為5V,接在第八腳上的小電容也是扮演濾波作用,Datasheet告訴我們用0.1uF即可。
你要先確定接了該電容的狀況下,第八腳是否為5V?這可以判別3843的Vref正常與否?至於為何拆掉3843才能正常工作?當然也有可能是該電容故障了,這個電容不接並沒有什麼關係,但是癈板上很多這種0.1uF的電容,裝上還是比較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容接上時第8腳電壓只有0.3V,其他幾顆故障品也都是0.3-0.5V,
那小弟這就去挖廢板上的零件來修理,感謝Wish大指教.

网友(2011-02-07):
我拿掉電容即OK.
可是我裝上0.1uF新電容....還是不行!
不知是何原因???
(故障3個都是這樣)

网友:
表示應該還有其他地方有問題

网友:
我拿掉電容即OK.
可是我裝上0.1uF新電容....還是不行!
不知是何原因???
(故障3個都是這樣)
故障是因迅速地開開關關導致的
拿掉0.1uF電容.有2個可以使用.有1個無附載時POWER燈恆亮.上負載時POWER燈一閃一閃.(似乎不夠力)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PWM IC的VCC可能有問題

网友(2011-03-19):
PWM IC的VCC前端的一些對地電容建議察一下,也許容量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