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一顆備用硬碟發生的怪事(主機板送修解決)

楼主(2009-08-14):
昨天想說來整理光碟(每年都在整理@@),想把一些舊光碟的檔案整理重燒或是重歸類
就把備用的抽取盒拿出來插上去(82G ,IDE ,使用時數低於70小時 ,年齡2歲有餘)
這顆通常只有臨時搬移整理資料的需求時才會插上,大概各把月才會醒一會兒
結果一開始發生肉硬碟情況(RAW格式)....出現要格式化之類云云(直接接排線或換排線也一樣)
雖然發生肉硬碟有時重開機或重插就會好不過這次這一顆倒真的不行了(這顆第一次這樣)
一開始想說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6救一救
不過竟然速度極為緩慢(幾乎是USB1.0的龜速),
所以放棄救援重新格式化
結果也不給格式化.....也不給Chkdsk
然後使用spfdisk下去刪分割後....災難來了
牠竟然顯示剩44G(真的剩44G,無關隱藏磁區,特殊磁區之類的問題)
使用其他硬碟監測軟體看也剩44G,更慘的是BIOS也是顯示44G
就算自行定義C/H/S也是只有44G
使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 自定義結束磁簇也是不給重新定義
只好使用原廠工具Feature Tool 重定義C/H/S,...恩...終於恢復82G了
在用dft(Drive Fitness Test)檢查一次都OK 也做了抹除動作
重開機,BIOS終於有82G了,進去視窗後重新格式化..82G,搬資料
覺得搬移速度真是太慢了,就不搬了,改燒資料
結果在次重開機後發現..他又變44G了><
就算在修好C/H/S表,只有第一次開機時會正常,重開機後就會變回44G(也就是C/H/S表會被改寫)
有試過另一台電腦不會因為重開機就變容量
我搞不懂的是為什麼C/H/S表再第二次開機後會被更動n_010|
不知道有沒有人也遇過這種事.........硬碟C/H/S表會被改寫
或是有相關的資料
---------------------------
PS 這情況只有在A電腦發生,修復後在其他台電腦是正常的
雖然懷疑主機板IDE控制器有問題(主機板 GA-MA69GS2H)
但是因為會修改C/H/S,不是單純誤判,又覺得不像是IDE控制器有問題
就算利用其他台電腦使用原廠工具修複,回到A電腦後第2次開機就又會被更改C/H/S(BIOS階段就顯示出已經被改了)

這顆硬碟之前在A台是使用正常

也有懷疑BIOS或是系統,不過第2次才出問題就排除BIOS
系統的43個執行序也沒有新增什麼有問題的執行序

硬碟C/H/S資料一般不會被改寫
病毒類很早前有聽說過例子,以現在的防毒軟體應該沒問題
硬體不匹配(排線,電源,BIOS與硬碟本身)會出現減半或是硬體辨識上限的情況,依據碟盤與磁頭數等比例減少,再減去磁區損壞標示耗損後的容量
出現的44G不太符合硬體不匹配的情況

主要是C/H/S會被改寫讓我想不通為什麼,確實被改寫,不是誤判,被改寫後拿到其他台也是顯示44G
以前沒遇過這樣的情況,貼上來碰碰運氣,看看有沒有人遇過

网友:
先更換 JUMP 再清除排針氧化   試試

网友:
清除排針氧化
這種用酒精可以清掉嗎?

楼主:
排針氧化用乙醚可能比較好
其實一些清潔液裝的好像都是乙醚(做動物實驗時的好用品,手帕迷昏美女的好方案)

JUMP 蠻有意思的
日立這顆是有可以設定32G的JUMP跳法

應該不是JUMP或硬碟排針類的問題
他們都很緊很亮,我很重視資料保存
放在抽取盒就有防止排針氧化的用處,加上他是放在除濕箱裡的
..................來到這裡後
當發現當走投無路時,我還會拿電表量導通n_010|
前天搞了整晚就是不想重灌>< 是有懷疑可能系統方面的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IDE相關的DLL有問題
只是C/H/S會被改很奇怪就是
連普通修複硬碟資料的軟體都很少有這功能了說
頂多是標示使用前後好移動來做不需格式化達到容量增大縮小的應用
不會是整體可用數值的改變

网友:
IDE排線?不知道排線有無問題?還是IDE的腳彎了?

楼主:
....排線針腳先前有提過了
排線有更換過,針腳亮晶晶.也沒有萎靡現象

网友:
POWER 5V 是否有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不會是硬碟電路板上的元件有問題?

看能不能找一顆同樣的硬碟替換電路板試試看!

网友:
主機板 電池  換一顆新的試試   電池底座也刮一下

楼主:
1電力正常
2不考慮換硬碟板子,畢竟他只在一台電腦會這樣
3BIOS電池....頭好壯壯,.......3V應該寫不入5V驅動的板子

主要是想知道有沒有遇過這情況的人或知道硬碟在怎樣的情況下會被寫入更動磁區大小
...通常都是誤判,這種通常不會重複發生(修正後又再來),而且第一次開機就會,或拿到其他電腦通常可以顯示正常大小...

過2天我會刪掉,感謝大家的建言...

网友:
我也有遇過 ~ 60G 變成40G ..............
WD的.....無解~之後用原廠的程式 就能使用60G(但是開機會多個WD的版權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使用過 很多種低階 也只能用40G
除了用WD原廠的程式化 其他都不行...
就是 你如果 使用 XP 或任何程式看的到的訪間程式  都只能使用40G XP也顯示40G
試過N個 可以洗HD的程式...
但是用原廠的程式就是可以用60G
BIOS 型號也正確  但是忘囉好像也變成40G
跟你的正頭很像~.........

也是  抽取盒引起的   話說有天 突然 分割區 出現找不到資料 你所點的資料不存在 XP出現要格式化你的HD 方割的曹
就是有看到檔案 不能使用 `格式化玩就 辯成了40G
之後 我把抽取盒全丟囉 ~我有6個 .....
以前就發生過一次...但是低皆可以OK....但徵造 都是先出現
你所點的檔案不存在...
我再想可能寫入的時候 可能抽取盒上有接觸不良...........
目前 那顆HD 在別人的手裡 使用很正常 還在活.......................
目前 無解....

楼主:
c大您的比較可能是變32G(BIOS定址問題,需要使用原廠前導程式擴展)

抽取盒常抽插是會鬆ㄎㄎ

有問專業的..說可能是主機板IDE有一根腳位出問題
這板子還在保內,就送修了

网友:
說可能是主機板IDE有一根腳位出問題

不知送修好了沒?很期待...

楼主:
是好了
不過也沒說修了哪,這塊用一年多而已,焊點都很亮><
而且也看不出來有動什麼,應該沒動到南北橋IO之類,該有的灰塵還在n_043|

网友:
有點可惜,不過我也更新一些IDE引腳資料....謝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extra=#pid212794

网友:
有修過 應該看的出來 ~ 還是交換板 ....該不會只更新BIOS 而已n_139|

楼主:
不是交換板,送修單會有序號,我送修東西也都習慣會先抄下序號,我也不喜歡交換板
沒更新BIOS
個人是看不出差異

除非需要等料會延遲,不然技嘉通常是原件修返
可能高雄技嘉快修中心沒有華碩生意那樣好
覺得送華碩比較會有交換板,有時還給你不同型號,..那種爆升級的好康我倒是沒遇過
(我喜歡技嘉妹n_063| ,尤其很久以前鈞達還在大樓時的那位,真是優阿,這讓我更喜歡技嘉的板子)

网友:
覺得送華碩比較會有交換板,有時還給你不同型號,

A害...這麼露骨的話還是放在心底就好,以免引爆華碩迷的口水戰...

這裡不知有沒有技嘉妹?

网友(2009-10-31):
回复 网友B:

華碩的沒話說的ˊ辣  送修一塊隔天就過飽的7300GT 256 換修回來一快9400 GT 512 ~_~_超棒的
還有阿8500GT 512 也送修 野宿換ㄌㄧ塊新品給俺
隨然送修ㄌ9-29 送修10-20 才環給俺
中間俺摳ㄌN通電話  ~)~

网友:
看注音文比看簡體文或英文還要難過.....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點偏離主題,大家看了0982788072大打的回文或文章,好像都 。
非常痛苦 ,小弟我同樣覺得比看簡體字和英文(話說我的英文很破)還痛苦。
目前每看一次0982788072大發的帖,痛苦指數就會稍微飆高一些。發發牢騷。

网友:
哈哈 ...我比你好一點!
我看簡體=看繁體 看了6 7年的Anime培養出來的= =,這個技能讓我看簡體書一覽無疑,只是有些名詞要特別去記就是了...

大大你真牛n_059|

不過我仍然對 文章段落不清,嚴重錯字,注音文火星文 沒有辦法n_029|

网友:
他可能有點跟我同類...我大致上看的董..
不過..他沒分段落..看的很吃力....
我是攬的打標點符號...所以都用...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