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萬用電錶判斷電容器好壞 (轉)

楼主(2009-08-14):
用萬用電錶判斷電容器好壞

.視電解電容器容量大小,通常選用萬用表的R×10、R×100、R×1K擋進行測試判斷。紅、黑錶棒分別接電容器的負極(每次測試前,需將電容器放電),由表針的偏擺來判斷電容器質量。若表針迅速向右擺起,然後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來說電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針擺起後不再回轉,說明電容器已經擊穿。如果表針擺起後逐漸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則說明電容器已經漏電。如果表針擺不起來,說明電容器電解質已經乾涸而失去容量。

有些漏電的電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準確判斷出好壞。當電容器的耐壓值大於萬用電錶內電池電壓值時,根據電解電容器正向充電時漏電電流小,反向充電時漏電電流大的特點,可採用R×10K擋,對電容器進行反向充電,觀察表針停留處是否穩定(即反向漏電電流是否恆定),由此判斷電容器質量,準確度較高。黑錶棒接電容器的負極,紅錶棒接電容器的正極,表針迅速擺起,然後逐漸退至某處停留不動,則說明電容器是好的,凡是錶表針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穩或停留後又逐漸慢慢向右移動的電容器已經漏電,不能繼續使用了。

(錶針一般停留並穩定在50-200K刻度範圍內)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這方法已經不適用,之前已有討論過(忘了在哪篇),一般是電容全換或用電容錶測比較

準,現在還有黑心電容,根本就測不準,不過還是謝謝你分享資料...

网友:
聽起來好像是土法煉鋼梁測法~~
不過多聽聞也不錯啦
感謝了~~

网友:
電容錶很貴 花了我大把銀子

网友(2009-10-20):
感謝分享簡易測量判斷電容簡易方法電容表的確很貴啊

网友:
看到此篇文章才知道還有黑心電容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 wish 大也有發問過一篇用電表簡易測量電容法與此篇相同!

感謝分享!

网友:
不太懂不過還是謝謝分享

网友(2010-05-04):
讚啦!多謝告知~電容表的確很貴~~

网友(2010-07-06):
電容表真的是貴了點  這方法還真的不錯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電容表真的是貴了點  這方法還真的不錯

网友(2010-11-02):
這方法可參考..

网友(2011-01-19):
如果換成數位三用表.又該如何測試呢

网友:
數位表因為歐姆檔輸出電壓及電流不及指針表,且數字反應也不若指針快,所以無法使用此法

但還是可以找出短路的電容

网友:
電容表雖然貴了一點,卻也是早晚必備之物

网友(2011-05-24):
這方法要學起來~謝謝大大的教學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的好方法,真的是簡易判斷電容有沒有被打壞的方 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