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號未出(有線路圖)

楼主(2009-08-14):
請問PWM CONTROLLER ISL6333 的UGATE 及LGATE 信號都沒OUTPUT ,
請問還有哪些信號會影響...
ps:1.我已check過pin#35是正常有enable 信號輸入,,pin#4 也正常
    2.也更換過新的零件仍然無效...
    3.對地無短路現象
    4.拔除MOSFET後量測ISL6333 的UGATE 及LGATE 仍然無信號
請大大幫忙!!

网友A:
那量量V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量量VID??

VID 正常.........

网友B:
請查PVCC1(PIN42),BYP1(PIN41),PVCC2_3(PIN29),PUVCC(PIN34) PSI#(PIN16) 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查PVCC1(PIN42),BYP1(PIN41),PVCC2_3(PIN29),PUVCC(PIN34) PSI#(PIN16) 是否正常

與正常主板比較,這些訊號都正常....
但有發現pin#12 與pin#14 異常(約0.1V)
請問大大此2 pins 是有何作用?? 會影響UGATE and LGATE 的輸出??

THANKS!

网友:
Pin13與 Pin14是 CPU的回授(feedback)電壓
Pin12是用來"補償"(或說調整)CPU電壓
所以都必須等CPU電壓出來後 PIn 12 ,14才會有電壓

网友B:
再查看看圖內的紅圈圈的電阻值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查看看圖內的紅圈圈的電阻值是否正確

好的,我再查查!!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查看看圖內的紅圈圈的電阻值是否正確

已找出問題...是pin#1的rset電阻異常....
請問此pin的作用? (有察過datasheet,但不大瞭解其意思)

謝謝Cakey大大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