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T PX201 和 HAKKO 936差左那裡?

楼主(2009-08-14):
http://www.triumphco.com.tw/b0101.html GOOT PX201
http://www.hakko.com/english/products/hakko_936.html  HAKKO 936
想問一下上面的那枝和HAKKO 936 差左那裡?
大家都可以調溫,我知道低壓電烙鐵阻值較大,
那還差在那裡?
GOOT 這個品牌好用嗎?

网友:
GOOT的那支我有~那是攜帶式可調溫度的手持式烙鐵加熱速度蠻快的
至於HAKKO的那是桌上型可調溫度的電烙鐵
如果要攜帶使用的話是可以參考使用GOOT的那隻~如果都是在固定的工作桌使用的話
那就可以選擇HAKKO的那一型

至於好不好用~兩個都是日本品牌在手持式烙鐵似乎是GOOT比較多HAKKO的比較少見
本身自己有兩支GOOT的烙鐵以我個人使用起來是覺得不錯用~不過烙鐵頭有點貴就是了

楼主:
那回溫時間會比HAKKO 936 差嗎?

网友:
不會哩~加熱回溫速度蠻快的~使用上蠻順手的

网友:
小弟兩種都有
最早是買CXR-40 30W,練習做乙級檢定後,修東西時會覺得溫度覺得不足。
又買了PX-201 70W + PX-2RT-BC and PX-2RT-3C, 想買來對付大面積鋪銅,結果還是不夠....但對付一般電路真的很夠用。
後來買了Hakko 936 60W + 刀頭 , 感覺回溫的速度有比PX201快 ,最高溫度也比PX201高(沒東西可測溫),但是大面積的鋪銅還是很難搞><",難搞到要出動PX201+936, 財政部長都在罵了買這麼多隻幹嘛

覺得PX201還蠻粗的要用雙烙鐵比較不好操作,黑色的海綿還會跑來跑去,後來氣到直接剪掉
不過攜帶上PX201還是比936好 ,叫我帶著936跑來跑去 ,我想應該也很不方便吧~是吧?
HAKKO的烙鐵頭 比GOOT的貴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