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FSP 300W 3528代用型號

楼主(2009-08-14):
大家好
最近修到這個POWER,情況是5VSB有輸出
硬開為保護狀態~~
依W大的查找方法,量測低壓端的蕭特基都未短路
一直查找,可能原因為PWM IC損壞
量測PIN 18腳(DTC)在未ON時即有4.14V的電壓在,應該是保護的原因....
網路上有查到代用IC可以是KV3511,但他是22隻腳的= =

此POWER的PWM IC為整合式單顆
型號是FSP 3528 20腳

159.3 KB, 下載次數: 15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IC的Logo就知道這是全漢自己出品的專用IC,我想不太可能有代用品可以代用,不過我不知道為何你確定是這個IC故障,一般來說,電源供應器壞控制IC的機率很小。

楼主:
W大好
確定的原因為我找了顆一樣的POWER來量測
只有18腳的電壓不同(好的→0V、故障品→4.14V),未PS-ON下量測~~
查18腳位的電路零件焊除,電壓未變

對了,想起來,原測定12V的分流電阻有短路狀況....
不知是否是IC的故障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沒有datasheet所以沒辦法研判,如果有另一個Power,你可以換過來試試,
12V分流電阻短路?電阻是不會短路的。

楼主:
W大
剛換過去的結果相同= =......囧
網路上查的腳位為
01. VCC
02. COMP
03. -E/A
04. +E/A
05. Trem
06. PS-ON
07. RT
08. CT
09. DET
10. Tpg
11. Power Good
12. -Vref
13. OVP 3.3v
14. OVP 5v
15. OVP 12v
16. PT
17. GND
18. DTC
19. C2
20. C1
給後面維修的人參考~~腳位說明可參考KA3511
請問一下W大,保護的腳位可能為哪一腳呢~現在找不到頭序了= =

网友:
除了控制IC,週邊電路也會有導致故障可能,建議往電壓異常的腳位所連接的電路延伸出去找看看。

网友:
最近修到全漢FSP 200W ,情況是5VSB有輸出  板子無焦暗黑
ps-on  12v,5v,3.3v全無
量測低壓端的蕭特基,電阻,電容,二極體....全ok
一直查找,可能原因為PWM IC3528損壞
拆下正常全漢FSP 300W的PWM IC3528換上
結果還是一樣
最後只好查高壓
拆下Q1,Q2是NPN  E13009電晶體
其中Q1 的b,c,e全部導通有阻值
拆下正常全漢FSP 300W的E13009k換上
上電測試全ok
土法鍊鋼 很累...

潛水學習二個多月  感謝各位..
第一次發言多多包含

网友(2010-01-18):
這個power我最近發從跑服務的學校換修了5顆回來,都是一上電風扇動一下就斷電,據學校老師說他們已回收了幾十顆囉,........低壓部份的零件已被我將近全部地毯式的拆下測量,結果都沒事....厚....fsp 3582的ic 我也換過情況依舊....。
google一整天都找不到3582的datasheet.....

网友:
最近修一顆七盟ST-300BLV,故障狀況為不過電!!!
1.+5VSB電壓異常導致系統非常不穩定,更換穩壓濾波電容(1000uf/10v)及輸出電容(470uf/16v)
    之後,量測ok!
2.目視PWM_IC TL494限流電阻燒毀,一併將相關零件更換;
3.檢查各路接頭對地阻值,均無短路現象;
4.上電,使用電源測試器測試各路電壓及PG值,正常;加載(3硬碟1光碟)測試1小時,正常!!!
   但重點來了~~~
5.接主機板(正常的)之後,開機,居然CPU風扇抖一下,不動了~~~
6.查監控IC TPS3510相關線路並無異常狀況,但FPO就是高電位(4.66v);FPO接到TL494的第4腳
   (DeadTime Control),所以就保護了!!!
7.TPS3510_FPO會高電位依datasheet所述.不是OV(過壓)就是UV(不足壓),但不接主機板,短路
    綠線輸出電壓均正常呀~~~  那為何接主機板就進入"保護"狀態呢???
8.Power_PG_Time(360ms)正常,那就有可能出在75ms Delay for 3.3V & 5V上了...
9.沒示波器,就先換掉+3.3V及+5V輸出穩壓濾波電容看看; 接主機板,PW_ON, ok了!!!  反覆測試
   半小時,正常~~~

862.33 KB, 下載次數: 103

974.54 KB, 下載次數: 100

网友:
小黃大,我濾波電容第一時間就已先拆掉測了,情況還是一樣...
請教你的第8點中,"8.Power_PG_Time(360ms)正常,那就有可能出在75ms Delay for 3.3V & 5V上了.."這句我不太懂,可否請您說分明呢?謝謝.

网友:
之前也有修到這一顆FSP200-60ATV的全漢POWER;狀況一模一樣也是有5VSB,硬開為保護狀態,目測無異樣,參考到此篇原本也是以為3528這顆IC有問題(因為低壓區的零件都查的差不多,IC接腳量出來的電壓值跟ERIC530大大的幾乎一樣)~~~ 不過最後莫名奇妙修好的原因,卻是在看狼大的文章認識新零件時,把變壓器旁的一顆塑膠電容焊下用三用電錶檢測完再焊回,這顆電源供應器莫名奇妙就可以開機了,一個零件都沒換到,輸出電壓也全都正常~~~ 不知道是那顆塑膠電容在作怪,還是因為有焊點的問題(沒注意到...)~~若各位大大查的認為零件沒問題,不妨看一下板上的電路是否是焊點的問題 ~~~

网友:
請問是那邊的變壓器呢?

网友:
終於讓我找到3528的datasheet了

网友:
剛剛把它拆下來看,是在T1變壓器旁的C3電容,上面寫
F 1.0K
MD-250V

這一顆從好了到現在用在我主機上連續24小時用10幾天了都沒什麼問題,
不過一個零件都沒換就莫名其妙好了的感覺一直很怪~~
不知道到底是因為我拆那顆塑膠電容的關係,
還是因為我有去拜拜 . . . .

网友:
厚...已將輸出端濾波電容全換過再加上2.2u50v、10u50v、的小電容全部換過,低壓區的電阻也幾乎都拆下來量測,連二極體也都拆下量測,就是找不到能排除上電就保護的問題....蕭特基也沒問題,只差低壓區的電感沒拆下量測....@@
查到已經不管線路了,只要能拆的都拆下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量測 ic 3528 18pin 的電壓嗎 ??

或許你從這腳向外找去可以比較好找到問題點 !!

网友(2011-09-06):
請問一下這一款的~12V沒有負載時12.6~7V算過高嗎
5V都在4.7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測量電壓是要在有負載的時候測量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