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請教一下關於OSD無法關閉 (已解決)

楼主(2009-08-14):
請教一下關於OSD無法關閉

家中有一台17"的CRT
一陣子沒用了
拿了出來OSD都一直顯示無法關閉
按鍵也都沒作用- -

不清楚 這是什麼情況
該如何解決呢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面板上開關的問題,全部都換掉應該就好了。

网友:
有相關OSD的問題~~~建議~~~全部都換掉~~~~
最近處理一台~~~~6科OSD (測量後剩 1 PCS IS  OK  )
換上去5顆新的~~~~
過約2天~~~~
螢幕會自動關閉~~~~
抓了很久一直抓不出原因~~~
後來又將那顆舊品換成新品就完全好了
所以像那種按鈕東西~~~~使用久了
氧化.....阻抗變大
都是會影響的.....

网友:
CRT/LCD OSD問題好像蠻多都是按鈕壞掉....

楼主:
請問大大
我把他們都拆起來了
可是不知道這種開關叫什麼名稱
要怎麼跟店員說呢@@"
附上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觸動開關! 不知道名字也沒關係, 帶去給店員看即可!

网友:
觸摸開關,微動開關
看你的是幾隻腳的,一個大概2塊
到開關區找,或拿給店員看
太執著一個名稱有時不太好找到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Happymachi說的沒錯,拿去給店員看就行了。

网友:
買這種開關要注意高度
記得要對一下

网友:
濕氣往往是造成開關故障的原因,可在板上量那顆電壓異常,或拆下來量阻抗,ON-->0,OFF-->無限大!

网友:
這種按鍵規格買6*6*5的即可以用了!電子材料行應會標示規格
不然實物比對一下也可以,不過經常此規格都缺貨中,買不同規格
回來修改一下也可以,只要按鍵可以正常按的到就好了

楼主:
目前已全部更換成新開關了
終於不會出現那惱人的OSD
太感謝各位大大了><

不過剛剛修的時候不小心去動到螢幕的玻璃
造成一些小刮傷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辦法把他清除或是讓他痕跡變小-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會修小刮傷,但是你可以把維修的過程拍出來給大家當維修實例,我覺得這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

楼主:
補上

故障情況: 開機出現OSD不會消失 如下圖

經過各位大大們的解答 拆開外殼 找按鈕的電路板

將螺絲解開  把上面四個小方型 觸動開關 解焊

去電子材料行 買這個觸動開關

更換完成後  CRT又復活了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恭喜修好~ 謝謝分享!

另外關於玻璃刮傷修護好像算高難度技術, 在新聞看過有修汽車玻璃的達人, 據新聞說他當初也是花了不少錢向美國買來修的的獨門技術, 所以想要自行修護可能有困難!(可以聽看看有沒有其他人有絕招)

网友:
以前在CRT廠上班,面板小刮傷都用最細的磨石打磨,最後用打磨粉拋光擦乾淨就OK了。實務應用準備一個粉撲沾水、沾牙粉,以同心圓方式慢慢磨可以改善刮傷程度。
打磨工具及材料選用有一定的經驗及技術性,請評估自己的功力,以免越弄越糟。

楼主:
原來如此
以後 在嘗試看看好了
不是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