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benq lcd面板進水了~ ><"!!

楼主(2009-08-15):
我的BENQ 17" LCD面板進水~
顯示都OK~
但隱約可見到面板有水滴狀的情況~ (好比二片透明膠膜~灑幾十滴小水珠~再將二片膠膜貼緊~水珠被壓扁擴散)
使用一段時間發現有變大擴散成一大片 一大片的現象~
拆下面板後~技術差只能分成背光和面板基板二大模組~
接下來的面板基板(由很多板貼合~清楚看到是這塊的問題)可是我無法再分解了~
只能無奈的再裝回去~這種情況還有解嗎?
還是只能更換其它面板基板來解決~或是有其它用加熱或除溼法來處理面板內部夾層的水滴擴散問題~
明天再POST讓大家看一下唄~

晚安 ~ 累叭了~這星期!!

网友:
自己拆過的的經驗.....
是面版?(像是鏡面的那面) 還是後面的散光片?(白色霧霧的可以一片片分開的)
如果是面板的藥水鍍膜(面板背面很像黑色的鏡子)被破壞那就不妙了....(很介意的話只好整片洗掉)
散光片的話分開擦乾看試試吧~(千萬不要折到劃刮傷)
裝回去的時候注意不要有灰塵~ 不然會很礙眼
沒碰到燈管接頭電線算是好運了.......

网友:
不知道這個方法可行不可行 那就是把你拆到不能再拆的部份 拿到太陽底下曬一下 看會不會消除 試試看吧

网友:
不知到如下方式是否可行:
使用空壓機,將一些水分吹出,然後再用吹風機吹乾,當然如果有烤箱(60度烤各一兩天)考一下會更好。

网友:
太陽公公就是最好的烘乾機了!
省錢、省電、省能源、又環保。

网友:
個人覺得最好是用電風吹讓他陰乾或放在冷氣房讓它自然乾
比較好曬太陽或放到烤箱我想會有不良的影響

网友:
可以試試將面板拆到不能拆的地方
用除濕機除濕這樣應該不用怕有灰塵
或被太陽曬壞

网友:
背光進水,即使乾了以後,也可能會留下水痕,如果不是很明顯,將就用也ok拉
就怕水跑進偏光片內,那就很麻煩,偏光片要重貼很麻煩滴

网友:
我清過~ 全部拆掉,拿擦眼鏡的那種不吸水,在冷氣房過30分鐘再組裝回去,就OK了,切記要小心拆,面版那塊很脆弱的

网友(2009-09-18):
放在除濕箱中靜置一晚

网友:
#9 是正解
拆的時候要小心COG(PANEL 線路引腳軟排)不要傷到,不然會出現LINE,也可以用酒精擦拭。.

另外BACK LIGHT大概也得清理...  燈管很脆弱,要小心處理&小心靜電傷到電路。

网友(2009-11-11):
曬太陽或者一直讓他熱機或者放在旁邊讓她休息一陣子他就慢慢蒸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