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ntium 4 socket 478 intel原廠散熱扣具改裝

楼主(2009-08-15):
各位大大們大家好,小弟今天要介紹一個散熱扣具小小的改裝小手術,大家拿板凳坐好囉!準備看戲囉!

首先,先稍微先說明一下為何要改散熱扣具呢?有裝過478主機板的Intel原廠散熱模組的玩家們都知道,Intel原廠的扣具在安裝時,最後要扳動如下圖的紅色圈起來的白色的扣...(不知道該怎麼稱呼n_038|)
非常的難扣,而且安裝後,會發現主機板嚴重變形,剛開始使用並沒問題,但是用久了後,一旦把扣具拆下來,然後再裝回去,那就會因為錫點鬆脫,有可能變成無法開機,也就是我們常碰到的CPU座虛焊的問題!
尤其是:
但是這樣的就比較沒關係:

接著,先準備雞絲了,列出來的工具選擇一樣就可以了(我比較喜歡用砂輪機...比較好用,家裡剛好做機械,有砂輪機):砂輪機、銼刀、砂紙....在沒有辦法準備到任一項工具的話,水泥牆就可以充數了....話不多說,開始開工囉!先看看下面圖片!還有說明!
改裝前:
改裝後:

動手囉!先把散熱模組拆下來,扣據整個分解到像下面的圖片的樣子。
拆下來:
分解:
然後,把白色的研磨到像下圖的樣子!
研磨前:
研磨後:
再來張近照

研磨完後,就可以裝回去囉!

接下來就完成了!

裝回板子,已不會太鬆為原則!就可像這樣了!收工!

多一點小動作就可以避免問題主機板虛焊的問題發生!何樂不為呢!也可以不用再去買強化背板了!
其實LGA775也有這樣的問題,要改的就比較麻煩,需要花點小錢!
最近Intel的Core I7的LGA 1366、Core I5的LGA 1156,大都有強化背板,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PS:小弟拍照技術仍沒進步,還是拍得有點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要讓它扣那麼緊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沒錯!因為原本設計不良,強大的力量扣下去的話,直接壓迫到CPU,間接的造成板子變形!網路上很多地方都有討論到,大部分都是靠強化背板處理,或是換新的非intel原廠的散熱模組(由散熱模組製造商生產的產品...如CoolerMaster、曜越等廠商)!
但都要花些錢!這個方是雖然克難,但至少可以稍微補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要讓它扣那麼緊對吧!

但太鬆的話,不會影響到CPU的散熱嗎?
如何才能準確拿捏要磨掉的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當然不能太鬆!太鬆就是磨太多掉了!若不幸磨太多掉了,在裝配散熱器時,可以在那白色扣具焊散熱模組接觸的地方墊一些厚紙張就可以了!像下面的圖就是我之前改裝時,磨太多掉了! 只好用紙張來補救!當然最好不要有這樣的情形出現,施工過程中,最好邊研磨,邊實際裝看看,依時際狀況慢慢調整,可以磨少,不能磨多!

网友:
熱傳導是依接觸面的表面表狀況而定的,如果已經是平坦面又有加上散熱膏,再增加壓力也不會增加傳熱量,
因此先檢查凸起量,再決定切除量.(另外要注意溫度上昇後凸起量是否與常溫時差不多)

對於作黑手的人而言,要精確的切割物品可能不是大問題,但是對不會測量也不會使用切割工具的人而言,是有困難度的工作.

使用加強板或更換散熱模組對大多數人是比較容易的作法.

网友:
改修整第6張圖.白色下方那個黑色凸點會不會比較好施工呢

网友:
主板下方的固定梢加長也是一個方法,可是要如何作?
問題是出在底座強度不足,扣件受力後彎曲.

楼主:
回复 网友E:

若是改研磨那黑色凸起來的也是可以,不過有些散熱器就沒有了!由於我考慮到方法的通用性,所以腦筋就動到那兩根白色的扣了!

其實若是修改那四顆白色的固定梢,那對有部分的散熱器而言這樣的修改就毫無任何效果!(有部分的散熱器就不適用了,cnpan大也提到,這根本問題是整體扣具所施加的壓力,因為板子本身無法承受,所以板子才會變形;那力量來源就是靠那兩根白色的扣。)
像下面這張圖,這顆原廠的散熱器的四個角落就很巧妙的「閃」過那四個白色插梢!
之前我構想要修改的時候也有想到動底座的腦筋,但是後來發現不是很行的通,而且施工過程遠比研磨掉那兩根扣具的扣還麻煩,所以我才採用這次介紹的方法,幾乎所有的intel原廠散熱器都適用(目前我還沒有遇到過不能使用此方法改善的散熱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問個白痴問題:
記得INTEL盒裝CPU的保固是風扇加CPU才算數, 這樣的作法會不會讓保固失效?
(當然....現在S478的大概都過保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當然保固會掛了!(只有散熱器的保固掛了,CPU的保固沒有掛!)
試想,有人會在意散熱器的保固嗎?散熱器掛了頂多買個它牌來換新就可以了!應該不會拿那顆原廠的散熱器送修吧!

网友(2009-10-05):
今天替主機大掃除零件全拆大清理,結果裝回去時不開機.試了半天478的主機板變形,本想學版主改扣具但太費工了,索性不扣緊好了,好在CPU是1.8G的跑全速不到40度,真是XXX的設計

网友(2010-07-29):
至少可以稍微補救
大大這個方法不錯用

网友:
這個方法倒是試試看!如有溫度實機測量是最好的!

网友(2010-12-30):
這個方法棒喔~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04-19):
這個之前我沒想到過…所以才會有一片主機版送了四次…
早知道…應該就不會送修了吧…

网友:
這種原廠扣具真的很難扣,而且不小心又容易斷

网友:
太厲害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