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L2605IS 26吋液晶電視故障

楼主(2009-08-16):
請問各位高手,我有一台西屋WT-L2605IS 26吋液晶電視有時會有花花的格子,用力拍打電視,有時又正常,過不久又這樣,請問是什原因,電源板我有全部補焊過,但沒用
故障畫面如下

AVI檔
http://cpaoshu3.myweb.hinet.net/4547.AVI

AD板照片

T-CON照片

网友:
往你的A/D Board OR T-CON 查起

网友:
如果你有耐心 建議所有電容都換新,不管目視是好的 沒爆的 都換掉 應該有百分80到90的機會有改善 試試看 祝好運了

楼主:
這真是困難度太高了,AD板電容那麼多,不知如何拆起

网友:
會不會是屏線&座

网友:
拍拍就好是接觸不良的關係,拆開開著電視用衛生筷每一個地方都給他搓搓看,我都這樣查的,用拍的查不出來
,線也要給他搓搓看...

楼主:
屏線到T-CON  T-CON至面板的線,我都拆開用橡皮擦擦過了,沒有效果

网友:
看那影片的狀況,又有點像是顯卡花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這是主板故障提供網路下載圖解如附件

网友:
曾經有處理過LCD螢幕AD到Panel間的信號線"內斷",最後是整條抽起來換新線。

网友(2010-02-15):
感謝大大分享經驗,目前手邊有一片顯卡是線條與花屏,依上圖所示應是需要補焊:)

网友(2010-03-17):
這問題換電容就會好了

這問題換電容就會好了..非空焊
大IC旁邊電解電容

网友:
學習是快樂的,分享是窩心的,回應是感恩的.

网友(2010-05-09):
那不知道剛開機會白屏~把電源線拔掉,在開就會正常是什麼原因!

网友:
RAM接腳碰觸或壓看線條有無變化,迴焊看看.T-CON穩壓後電容電壓查查看

PS:用公板測是T-CON還是A/D 板

网友:
不錯 又學到了一招
那張圖真有用

网友:
看了你板子我會先從這下手看看n_097|

网友:
最近手上又一台LM-32液晶TV是無影像資料實在很實用謝謝分享感恩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