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SF2/661FX 開機卡D0

楼主(2009-08-17):
最近店裡客戶送了一批SF2/661FX的板子來修,好奇怪居然有4片用檢測卡測過都是 D0 - - 本來以為是CPU腳座的問題,結果先用鐵板腳座鎖緊測試後,居然還是D0 - -後來仔細看檢測卡的狀況發現它是前列4個燈都恆亮,但是IRDY 跟 RESET燈是有時後會閃一下,不知道是不是BIOS掛了,不知道是否有前輩碰過這片板子的,可以給個指點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確定CPU是沒問題的嗎?不會這麼巧吧?四塊都是卡D0?應該跟CPU座沒有關係,我記得精英這一系列板子CPU座都是針腳式的!我本身也有一塊類似的板子,晶片組一樣,型號稍微有差異!

网友:
已將本篇移至主機板維修區..

楼主:
I am sure...

我很確定我的cpu是好的,因為這4片板子測完後我把這個cpu拿去測一片我剛修好的p4p800
主機板上測是可以順利開機的,所以我很肯定cpu沒壞,今天我會去把bios重燒一下試試看,若有好消息的話我會po在版面上讓大家參考!!

网友:
我遇過cpu空焊,還有記憶體電源晶體故障兩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