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BALL B-480ATX 電源供應器開機會聽到好幾聲像繼電器的聲音?

楼主(2009-08-17):
TWOBALL B-480ATX 電源供應器一開機 就會聽到好幾聲像繼電器吸磁的聲音
冷機時
PS-ON一接地時
會聽到好幾聲像繼電器吸磁的聲音(就好像繼電器不夠電吸磁而吸不緊的聲音)
但是如果一關機馬上開機 就只會聽到1、2聲
這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有時不是所謂的繼電器聲(沒有繼電器哪來的繼電器聲),而是磁芯因電流劇烈改變產生振動而發出的噪音。
該輔助電源電路看來應該屬於自激型RCC電路,代表該處電路工作有問題無法自行振盪,最好檢查一下該處所有元件及變壓器是否正常。

楼主:
加貼一張照片
變壓器周圍的零件我都查過了都沒問題啊?(幾乎把電阻一顆一顆拔起來測)
變壓器要如何測量呢?
我拔下來用三用電表量也沒發現什麼問題咧!

會有像繼電器的聲音是只有一開機時才有
差不多1~2秒就沒聲音了,之後就都不會有聲音了
開完機
關掉再馬上開的話
只有1、2聲而已
但是當關機之後會因12V的電力慢慢耗儘,再開機時就會有很多聲了

我已經找到快瘋掉了!
請問還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或者大概是那裏有問題呢?
請指點一下吧!

网友:
變壓器要檢查繞組是否有開路現象,電容及二極體也是需要檢查的環節。
會有這類聲音也可能是輸出有短路,因短路電流大使變壓器/電感有這類振動噪音。

楼主:
變壓器周圍的全部零件我都檢查過了
而且我還一顆一顆拔下來查
都沒發現問題

但是如果是短路的關係,應該會連續性的聲音
可是沒有
只有一開機時會有幾聲,之後就沒有聲音了
我是懷疑是不是一開機時電流大導至二極體或電容瞬間暫時性的短路
或者是某條線路因開機瞬間電壓被拉走了

後來呢?
我就一直一直給他按開、關
又發現有時關掉開關了
還是在啟動狀態
然後再把開關開到ON
再開到OFF
就又關掉了
不會很常發生就是了
真是一顆奇怪的POWER

我有一張圖有說我拿金屬碰觸PC板上的一條線時(這個金屬並未碰觸到人體或接地)
就會有像繼電器的聲音
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把變壓器 拆任何一顆起來
再把電源插上去
再按ON
會不會有什麼電子零件炸掉或燒掉呢?

网友:
那一顆變壓器看起來像是板上的供電源與5Vsb的輸出電源用, 既然你用金屬碰觸就會產生聲音, 何不用電表記錄該點的電位變化呢?

也許正是該線路電位準位在IC判斷的邊界, 接觸任何金屬造成電位的些許變化始IC判斷動作.

也就是說該變壓器所控制的 IC 與周邊電路電位都該掃瞄一次做確認是否正常, 如此你才能發現問題產生的原因.

加油~

楼主:
220V輸入時 高壓端的單顆大電容電壓是150V嗎!
那110V輸入是不是應該75V呢?

我用110輸入,測整流器正、負極為近320V
每顆大電容為156V
這樣對嗎?

如果我把開關切到220V那
然後插入的是110V的電壓
按下PS-ON
變壓器並不會有像繼電器的聲音

网友:
POWER在運作時~聲音是不是類似
又尖又高頻的聲音??? ㄒㄒㄒ的叫

我換西華的POWER 電容~ 一
陣子後也出現這種聲音=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看這邊~ 並請爬文! 謝謝你!(很多人用心的分享)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641&extra=page%3D1

楼主:
還是找不到問題的所在
我幾乎把整個電路板上的所有零件全拆下來測量
都沒找到有壞的

我有一個問題是
D4145 這顆有資料可以看嗎?
我電路板上是裝了二顆這個來做啟動晶體的

网友:
每顆電容也確實用電容表檢查過了嗎?
電容有時外觀是會騙人的。

楼主:
20uF以下的我都量過沒什麼問題
有用三用電表的測電容的功能量過

但是20以上的
因為我沒有電容表所以也不知正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狼大在11#跟你說電容外表會騙人!

网友:
是用三用電錶的R檔還是電容檔呢?

有些大小電容都會給你"裝肖為",例如下圖的33uF,外觀很正常,但實際只剩62nF(0.062uF)

還有一個很討厭的情形,那種1uF以下的電解電容,電容表有時測試數據看來沒異狀,結果卻是壞的(裝上電路不能動,換掉就好)
電源供應器內這種1uF上下的很多.....

裝死的電容

裝死的電容

楼主:
啊!暈倒!
不小心去短路到了!!
霹靂啪啦的響!
壞了好幾顆電阻跟8050電晶體還有3150
弄好了
哈!
有個地方不小心焊到了
又短路了
又一次霹靂啪啦的響!
又弄好了
這次壞的更多之前壞的
再加上好幾顆IN4148的二極體
上電試試
完了
SB 5V 變14V
不知那壞了
還在維修中

网友:
高壓側若是有異常電流注入低壓側,相當容易造成連鎖損壞,電阻類元件也會受損,更換元件數量大增,若有漏掉又可能在下次通電時全部再壞一次。

被炸過的電源最難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炸過的電源最難搞 ...

狼大這句是經典啊....
我搞過幾顆....都搞很久才修好....
中間很多像是電阻一類的還得參考線路圖....猜猜看....
後來就懶了....
有炸傷的....一律留下來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