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問題請各位大大幫忙~~

楼主(2009-08-18):
網路線可以連線,但是卻無法連結上任何網頁,用別的電腦卻正常沒問題,
我用acronis恢復也是一樣,請問該如何解決呢?~~~~~感謝
電腦的問題,請問我該如何處理自救呢?

网友:
這問題原因來自很多,很難回答,建議您將所有的服務停止,包括SKYPE,MSN等等,再試試能不能上網,測一下80阜被什麼東西佔走了
如有設定IP請先確認IP及DNS是否正常

到命令模式列出用netstat指令查查
例如
netstat –a :顯示TCP 和 UDP 所有連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SKYPE,MSN完全無法連線~因為我在電腦方面的專業知識並沒有像您那麼豐富,所以請告訴我比較白話的解決方法~~感謝~

网友:
試試刪掉目前使用的網路連線再重建一個
新的網路連線只保留client microsoft network 與 TCP/IP協定(這是一般情況)
如果有其他特殊必要的設定也請自己設定或保留與新增,畢竟每個人網路環境不同
IE的連線設定裡 區域網路選項 自動偵測設定不要有打勾,自動偵測設定被勾選有時造成這樣的情況

我比較喜歡刪掉網路連線重開機後在重設一個新的網路連線
通常比用ipconfig,netstat,ping, tracert 去檢查老半天快
k大可以先這樣試試看

http://tw.edit.knowledge.yahoo.c ... n?qid=1609060100737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 ... 5%E4%B8%8A%E7%B6%B2

网友:
Ping 看看本機有無回應,再往外擴張到其他部分!
ping本機沒有回應的話,先查網卡到底有沒有抓到!要不然根本是白忙一場!
確認硬體方面沒問題的話,大大可以試試附件檔案的程式!這支程式是用來修復網路windows無法連線的問題,還不錯用!

604.36 KB, 下載次數: 54

网友:
試看看PING 168.95.1.1能不能PING出去,若可以除了5# s10274chen大大的方法外,可以再試試這個指令:
            netsh winsock reset
常常都有效!

楼主:
....ping那些是什麼意思?
有問題的是年代久遠的筆電喔~~

网友:
在命令提示字元-----輸入 ping 127.0.0.1---------->偵測本機網路回應(一定要正常,就像下圖)
若輸入 ping www.google.com.tw
那就是偵測本機對Google連線回應,當然可以隨自己喜歡更換ping出去的對象,不一定是要google,可以是別人的電腦、網站皆可!

网友:
在c:\命令提示字元下
輸入ping 168.95.1.1 如果有下列連續四行回應: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代表您的網路仍可向外連接到 168.95.1.1(中華信電)這個IP,那執行5# & 6# 的指令則可進行
修復TCP/IP因病毒或防毒程式造成問題
試試看吧!

楼主:
請問是要先進入MS-DOS畫面執行下面指令嗎
在c:\命令提示字元下
輸入ping 168.95.1.1 如果有下列連續四行回應: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replay from 168.95.1.1: bytes=xx  time=xxms ttl=xxx

网友:
是的!
若有就一樣在ms-dos模式下執行winsockxpfix.exe 及c:\netsh winsock reset 看看可不可以上網了

网友:
以前好像遇過這樣的問題, 問題好像是 XP 系統的 IE 已經損壞, 重灌就可以上網了!(弄不好別怪我)

楼主:
謝謝P大指教幫忙協助 ,待小弟處理看情況如何在回報~~

楼主:
結果因為這陣子都沒去碰它~~從8/20到今天9/13我再度開機~~~發生了靈異事件嗎.....

它竟然恢復正常~~~ 怎麼會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