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SLI 無短路不過電

楼主(2009-08-18):
大家好
這塊板子是朋友很久前送我玩的~~
剛拿到的情況是,接上電源後,PS-ON PIN位有5V準位,短接後無過電現象
強制送電不跑碼...無IC有異常溫度
當時研判可能為開機電路OR南橋開機電晶體有損壞導致綠線無接地訊號
難修先丟一旁

這幾天又拿出來檢查,情況同上
量南橋P、C、R都有,在沒頭序下檢查板子,發現記憶體旁的Q132(編號W 1P 54....不知是啥)有脫焊~
焊好後板子竟然就修好了
完全意料之外,因為一直以為是南橋附近的零件損壞..
有人可大約猜一下這個Q132是什麼功用嗎

K8N-SLI

K8N-SLI

南橋旁電路

南橋旁電路

記憶體旁電路

記憶體旁電路

Q132位置

Q132位置

修好開機照

修好開機照

网友:
恭喜您修好了!竟然會發現電晶體脫焊,而且一箭中的修好!不簡單,大海撈針!
那顆應該是BJT電晶體;至於它的用途,要看線路是跑到哪裡去,才大致上能判斷出來!最有可能是和橘色記憶體插槽旁邊那顆華邦的IC有關!不知道那顆華邦的IC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
那顆好像是電源控制IC

网友:
因該是貼片三極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