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MX維修心得分享

楼主(2009-08-19):
記得前幾年本公司進了很多這款的主機板剛剛上線開始使用的時候都很正常
但是大概一年之後陸陸續續版子一直出現故障(處理方法都是直接換新版)
直到有一次在保固內送修回來的版子上發現MOSFET(APM2054N)被動過
主板上編號Q25被取下改焊在編號Q27的位置(我想應該是Q25不好施工)
之後開始把之前換過的主板全部拿出來做比對
發現Q25的位置附近銅箔變色的很厲害(應該是高溫所致)
就用電錶查Q25的MOS
發現一半以上的版子都是Q25燒毀(部分是短路)
就將一部分的主板拆零拿下APM2054N做更換
可以修好大部分的主板了
可是有一次我如法泡製將Q25取下改Q27竟然失敗...
不知是什麼原因
知道的話大家一起來討論吧

网友:
MOS 損壞原因不外乎, 幾近滿載的工作量, 比方說功率到達該元件的 80%~100% 功率特性大小.
元件大功率下容易產生過熱, 又沒有良好的散熱, 元件因熱加速老化損毀.

另一種原因就是過載使用, 超過其功率大小, 直接燒毀!

可以再聽看看其他人的意見.

网友:
可以 po上圖面?
了解

网友:
將MOS的位置由Q25換到Q27,並非每塊板子都適用,小弟也親自實驗過了!
這兩個位置的D、S極是相通沒錯,但是G極就沒有相通了,要換位置好像要補一些元件!

這塊板子,由於南北橋吃電蠻兇的,使MOS都處於高負載狀態,很容易因為長期使用下而掛彩!(好像是華碩設計不良!我另外一塊精英的,同樣北橋,只有南橋不一樣...有支援SATA,MOS就沒那麼燙!)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塊板子, Q25是空的,Q27有動過的痕跡!!

网友:
如果方便 大大給個圖吧

楼主:
我要努力回文貼圖給你們看

网友:
如果換晶體還是異常,可以先檢查負責該晶體的控制線路,也有可能是控制線路異常導致晶體沒工作。

楼主:
補圖...
第一張為全圖
第二張為Q25(有高溫燒烤的感覺是原本就有的不是我焊的)
第三張為Q27
僅供大家參考

楼主:
補圖

再補一次

PIC1

PIC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這張Q27的位置根本就沒有元件喔!只有Q25重新換過新的MOS。
大大這張是不是華碩焊的?
大大您說華碩有將Q27那補上MOS,而Q25那顆拿掉,請大大您可不可以補上Q27有焊零件的板子,小弟想看紅色圈起來的部分華碩他們是否有補上其他零件。

楼主:
感謝

這塊是我自己修的(看功力就知道很爛)
送修華碩回來的那塊焊在Q27的主板現在在USER那邊正常使用中
所以不能拍照
如果有機會我在補上(裝在機殼裡可能沒機會拍吧)
不過您也說到重點了
不知在哪裡有加零件哩...不然我換過去怎麼會不能開機??~~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就在#11最後那張圖,最上面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應該會再補一些元件,小弟跑線路跑到那邊去,覺得應該那邊要補一些元件。

小弟有試過MOS由Q25直接換到Q27的位置,沒有補任何元件(不知道要補什麼!),可以開機,但是北橋會非常燙,會燒掉,小弟只好又換回去,又多一些處理的動作!小弟在維修實例那邊有貼,大大您可以去翻閱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50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