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00-MX 擋D0 黑屏

楼主(2009-08-19):
其實這塊板子本來是正常的,BIOS我還更新到最新版本,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不能開機了,就只好把它封印起來,剛好這幾天看到下面這篇,又讓我燃起一線希望...有可能可以修好!(本來想說應該是CPU座虛焊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506&extra=page%3D1
這塊板子維修前開機呈現黑屏,上除錯卡,檔D0,reset燈正常,開機時閃一下便滅了!
翻了一下資料:D0"表示CPU沒有工作,原因可能有:CPU沒插好、CPU插座虛焊、CPU無核心電壓、主機板有問題等
由於確定CPU是沒問題的,只好往主機板找問題!
結果先找到AGP插槽尾端底下有一顆MOS,編號為APM2054N(N通道增強型,RoHs製程),銅箔完全變色,於是便想說先把它拆下來!(竟然忘了量電壓n_130|,另外,這顆MOS所處的位置,使它非常難拆,兩支烙鐵給他加持下去了  )

先量看看:
先放電
先量D、S...結果不管怎樣交換,都呈現擊穿短路
再量G、S...結果G、S還是呈現擊穿短路
再一次量G、D...結果G、D還是呈現擊穿短路
至於觸發....不用量了,前面量的結果都擊穿了,鐵證如山了!
先從廢板找零件,結果找到603AL(特性稍微好一些,但非RoHs製程),先代用試看看吧!
換好了!準備上電了!

耶!開始跑碼了!看到久違的BIOS了!

但是換好之後,新換上的MOS很燙n_001| ,很擔心下次又給他打穿了!:on_121|
附上datasheet:

网友:
這顆MOS所處的位置,使它非常難拆,兩支烙鐵給他加持下去了
這樣也能換 可見功力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支60W烙鐵,負責加熱D極,一支30W烙鐵,負責加熱G、S極,加熱之前先上一些錫,加熱時,當錫軟化可順利用烙鐵帶動整顆MOS,就可以帶下來了!

网友:
佩服~這樣也被你找到問題
我現在連一塊主機板都還沒修好過

网友:
這一塊板,這顆零件幾乎是通病
我先前有兩塊這板都是壞了這顆
因為沒有適當工具,更沒有備料可換
找到了問題,無法施工也是一種遺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廢板有型態相同、特性差不多的就可以換了啊!
兩支烙鐵就可以開工了,瓦數一定要有一支要超過40W!不然根本是蜻蜓撼巨石...紋絲不動!
之前阿水大也有發一篇這張板子的維修,不過它是用熱風槍!
很遺憾我沒把拆卸那顆MOS的過程拍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您所說的我了解
當時有點懶得去查對廢板零件DATASHEET(門外漢,有很多不確定的疑慮)
再加上那MOS位置實在真的很「機車」
如果我有錫爐,我會先拆去AGP插槽再處理
如果我有熱風槍.........

總之,最後那兩塊板還是送去給人修(一片400)
修完後一看,果然是那MOS的問題
雖不能自己搞定,但至少查錯的功課有進步了一咪咪,聊以自慰

网友:
謝謝 S大大 貼心分享
還附DATASHEET
感動中

楼主:
今天小弟把這塊板子拿來正式使用了!結果慘案發生了..... 以下是整個發生過程(都怪華碩,明明PCB v1.XX都可以,為何要改板,還改到有瑕疵!等下再說明)
首先我把板子裝好後,開機一切順利,先進BIOS設定好後,然後有開到作業系統(小弟沒重灌,先前是用別塊板子...intel晶片組,為了試這塊板子,動了些手腳,就不用重灌作業系統,只要在安裝新的驅動就好了),接下來,慘案發生了....作業系統在尋找驅動時,先整個螢幕花屏死機(用它的內建顯卡),算了,按reset,啊!黑屏,外加沒ㄅㄧ聲(於是斷電先拆下來),裸機只上CPU和除錯卡,結果剛開始會跑碼,沒多久,掛彩,不跑了,reset,跑D0 --,完了,整個又跟維修前一樣,把先前換的mos拆下來,慘!又開掉了,於是又換了一顆新的(換了之後又可以跑碼),這次不敢大意,一上電後馬上用手摸MOS,燙!趕快斷電。接著便思考,那顆MOS換位置(看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506&extra=page%3D1
,可以跑碼,但是北橋很燙,mos涼涼的,G...12V、D...3.xxV、S...3.xxV,這樣根本不行,於是又換回原本那機車的位置。),放棄,不行;於是換回原本的位置後,只能從散熱著手,左思右想,看到我工作桌上之前把所有癈錫熔成一塊的錫塊,靈光一閃,拿它當散熱片好了,結果施工了一會兒,裝到板子上,變成下圖紅色圈起來的樣子n_048| !現在開作業系統都沒問題了,還玩了一下仙劍三問情篇,都沒問題,放心收工了!(在MOS的D極上焊了一塊錫塊當散熱片,學電子的人還做這種事...會被罵死! )

其實華碩原本第1版的電路應該會比較好,但或許是為了偷料(也拿掉部分功能),改用成第2版的電路(小弟我這塊就是)下圖是這兩板的差異!

順便補上最後我換上的MOS,這次我改換power MOS,承受電流、溫度,都比原本的好。

网友:
焊個銅片應該也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本還想鋸不要的散熱片來用呢,但是想想,整個手續太多了,小弟我比較懶,就只好用這樣的方式來充數好了!

网友:
APM2054N這顆MOS好像都是ASUS在用
而且特別容易壞
更機車的是它的位置真是很難拆焊....
另想請問前軰
這顆MOS可以用那些型號的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大您好,其實代用型號並不一定,最重要的是特性差不多即可!
小弟也沒特意去想說要用什麼料去代用,只是找廢板上的零件,找一下datasheet看參數差不多,就把它代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其實代用型號並不一定,最重要的是特性差不多即可!
小弟也沒特意去想說要用什麼料去代用,只是找廢板上的零件,找一下datasheet看參數差不多,就把它代下去了! ...

請問S大或其他大大.我也有這塊同型板子.但我找到用來替代Q25(APM2054NU)的替代料有三種.這三種都能用嗎?若是都能用.哪一個會是比較好的呢?   多謝大大囉..

原本零件....APM2054NU

替代料則分別是.......
APM2556NU
APM2510NU
NTD14N03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大您好,小弟我會選APM2556NU和APM2510NU這兩顆,而且這兩顆遠比原本的2054的特性還要好太多了,NTD14N03這顆不要用,特性差太多了!
其實有關MOS的選用,在這邊有不少前輩們有PO相關的代用注意事項,去翻閱一下,對您很有幫助!
這塊板子在更換後,仍需密切注意MOS的散熱、工作溫度,只要摸上去會燙手(手指不能放在MOS上撐過3秒),那麼便要思考如何增強MOS的散熱,小弟這邊PO的方法稍微克難些,小弟發現,效果非常好,連續燒機幾個小時都不成問題!
或是像狼大提的,在MOS上貼個銅散熱片(用散熱貼紙黏貼)。

网友:
多謝S大囉..因為對於替代料仍不是很了解.怕說會用錯料.不知道要怎麼選料呢...

网友(2009-09-25):
真是好技術
有時遇到這種很難下手的地方都只有舉雙手投降的份
又學到了一招

网友: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換了比較耐高電流跟耐壓的MOS
是否可以降低MOS溫度?

网友:
如果該區使用的是線性降壓電路,發熱情形不會有太大差別。
早期主機板在晶片組通常使用線性降壓電路為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大,可是我的是2.01板的板子,在agp下方沒那只mos,那應該如何處理??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大您好,大大您在主機板維修原本您PO的文章內再補上一些圖片,和症頭的敘述,大家再幫您看看,圖片部分,除了拍整張板子全貌外,各部位圖片盡量能將焦點鎖定在北橋、AGP附近,能盡量拍清楚越好(小弟的拍照技術很爛,還好站內各位大大們不嫌棄),會更方便大家找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錯,請大大多多po一些...
小弟說一件幹事給大家,原本小弟有一片p4sm800,在奇*拍賣場找到一家在高雄市<主機*維修‧**天>各位知道嗎有夠幹的,跟他換一片二手的回家,二天後有問題,並拿power&主機板去檢測,知道嗎竟然要收三百,ㄎㄠ當我是??.
所以說自立自強比教重要.
目前小弟把power換了新品後,結果可以開機使用了,但有一點bt下載時cpu都會100%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2009-10-28):
回复 网友I:

ccc我也有一快 P4S800MX/S 比較特殊 但是一樣換ㄌAGP下ㄉAPM2054 搞定ㄌ
XD 他依之角貫穿所以卡DO

网友(2010-11-29):
原來那個粉多腳的就是mos阿...還要這樣用三用電表量阿..哈哈..我懂囉...等一下市市看...
這樣又賺一 塊板子囉...敢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APM 3055L特性比她好可代用

楼主:
回覆 25# 0982788072

阿國大,是啊! 3055是代的過2054。
原先有想用3055去代,後來就找了603AL去代用,但散逸功率還是與2054一樣,RDS和耐電流的優勢還是發揮不出來,所以後來又卡一次D0,只好找散逸功率較大的P45N02L來更換。

网友:
回复 楼主:

    APM 3055 L  特性應該可以替代APM 2054N   你要檢查下他周圍是否有小貼片物品有異常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