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機板L4IPEA2維修問題

楼主(2009-08-19):
昨天查修這塊主板把電感焊下來量MOS全部正常焊回之後發現PWM1及PWM2無輸出
今天又發現VID0~4(RT9237)全部都在高電位,往前查還有一顆74244,在量74244前端CPU沒有送VID到74244
然後量CPU腳位到74244都正常.....眼睛就花了,因為已經無頭緒了。
有沒有大大有經驗的?可以給個方向嗎?
如有進展在PO上

网友:
請作好基功,再發問.

基本的 power 供電全部核對過了嗎?
CPU 正常嗎?
CPU Vtt 供電正常嗎?

楼主:
還躺著
可能是功力不夠
還在研究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e大你說vid0~4都是高電位,其他黃框電壓是否正常,謝謝...

請問再量這些電壓時是上假負載還是真u?..謝謝

网友:
沒上U的話,就根本不會有電壓出來了!

网友:
把pin翹起來做個開關 ..直接把vid調成你要的就可以啦...跟以前手動調cpu電壓一樣...但是別上cpu

楼主:
回复 网友B:

VDD=5.07
PGOOD=0
DVD=1.84
SS=0
以上...
前些日子比較忙
所以還躺著...
看到大家這麼踴躍
不動一下對不起自己
PS:我是上CPU量的(要有不怕死的精神)
剛剛把CPU拆下把VID0接地後開機(又一個不怕死)
PWM1及PWM2就有輸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那現在應該可以確定PWM晶片沒掛,上U的時候,Vcore有沒有出來,如果沒有的話,查Vtt、PGOOD信號是否由CPU發送出來。小弟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只是提供些小小思路給大大您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一般就是要真u才正確,因為有些板子上假負載無法測出核心電壓,但前提是

核心電壓要正常不然會燒cpu,既然vid 0~4 都是高電位,上真u應該ok...最怕cpu座空焊...

power good 信號 跟 ss 軟啟動(應有高電位)不正常,樓主可往vtt參考電壓或擴展電源ic..等方向追,

rt9237這電源ic我見過但沒修過,cpu供電有時跟io(監控vid0~4)也有關係,所以不敢亂下斷言,給你參考...

這裡頭有教學也有c大專業解說,沒有power good 信號看看便曉得...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15&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