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響一聲就斷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09-08-19):
請問 各位大大
家裡有一台電話
可以撥打給別人
對方打來 鈴一聲就斷

我把他拆開來 看了好久不知道問題在哪
希望各位大大可以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
你有換另一部電話試試還會這樣嘛, 如果還會,有可能是線路絕緣不良, 請中華電信來修

楼主:
我把他換別的不會

就是這部電話機  會

网友:
1.查明接線盒位置是否潮溼
2. L1  與 L2之間 正常有 48V ,如果沒有,逐一查 後面零件及線路.

网友:
沒研究過電話機, 不過似乎電話是 AC 80v 的交流電壓來通訊!

Q1:可打電話播出去麼?

Q2: 是指別人打進來電話不會響麼? 如果打進來不會響, 應先確認訊號是否有從變壓器感應進來! 再來才是查進來的 IC 相關線路!

這邊應該也這方面的高手吧! 快跳出來吧!

网友A:
自動開機
通常是黑豆晶體 A92  A42 或 A44  A94 不良

楼主:
今天有空
照著  twm大的方法
我是把他全換掉  就正常了
不過我有個疑問
我把那些舊的 量過  怎麼都正常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网友:
來鈴時電壓高達200v
A92 A42 做 達靈頓 開關電路
小小的漏電都會造成話機成開機狀態
這種微漏電一般電表無法正確量出

楼主:
原來如此  感謝t大的解說

网友:
原來那也是會有小小漏電的ㄚ~~

网友(2010-12-25):
電晶體 特性劣化,造成故障

网友:
嗯嗯,我家的也是這樣子,照著步驟修看看

网友:
多謝twm大大的指引,剛剛將一台掛不斷的電話從垃圾桶再撿回來,換完A92,A42就完修了~~~我想這是每天報到的好處吧!!!!!

网友:
家中有裝傳真機嗎?

网友:
自動開機
通常是黑豆晶體 A92  A42 或 A44  A94 不良
引用 网友A:

專家喔
這2個零件是電話機最常壞的零件
很懷念這些東西
手頭上還剩一下
但現在都用不到啦

网友:
同一線路有其他分機嗎?
有的話請先釐清線路問題再查修電話
最好把電話直接.接到避雷器測試

网友(2011-02-06):
感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碰過類似的問題,問題是:接了電話都還聽到對方的聲音,可是對方說「都沒聽到聲音」所以就掛斷了。對方再打第二次就沒問題。這情形只發生在從某個社區的電話打到我家的電話,超過五成的機率會這樣。猜是線路或是電信局的轉繼站有問題,只是不知該如何去申告。

网友(2011-06-09):
果真是專業級的經驗分享!
否則一般的人拆下零件檢查正常.就再裝回去了.
怎麼會想到是電晶體特性已劣化所造成的故障.
感恩!

网友(2011-08-29):
我家昨天晚上市話電話突然就變成能打出不能接到打來的電話
測試,兩台新的電話機也是如此,用手機打和其他市話打都是響1聲就斷
中華電信來看說是我們家內線路故障...
不過說的不是很清楚...到底是線材故障呢還是接點故障呢還是線材或接頭絕緣不良呢?
通通都不說明只一直講說你家的線路有問題就不肯修就走了
以前修理時也常常說是:"你家線路有問題"....這樣答覆直到又得返回修理
那時其實是數據機問題...更換後就處理好了
還有一次說是接點氧化...但是接點更換後並沒正常
又說是我家這個社區外的箱子潮溼....
唉 難道非得客戶自行把線材抽光證明線材狀況良好才能認真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動開機
通常是黑豆晶體 A92  A42 或 A44  A94 不良

非常實用的意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兩顆電晶體可使用一般電晶體CS9012~CS9015代替?
或者容易在電子材料行購買嗎?
另外我家有一台話機,一直會自動跑到免持聽同的地方
這又是什麼問題?
另外一台聲音太小,有電路圖可提供參考嗎?
想來玩玩試看看~~

网友:
太晚來了,小弟有一台一樣的,不過因老家沒人在,只好丟了,請中華電信直接來換一台,失去了學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