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FRU PN 13R8926 鍵盤不能用

楼主(2009-08-20):
這塊主機板問題是找不到鍵盤
已經試過將電容解焊後 還是偵測不到鍵盤
腳 1 ,5 ,3 都有5V
腳1 的對地阻抗3.40K
腳3 的對地阻抗3.39K
腳5 的對地阻抗0.718K

比較大的圖

有參考這過張圖

小弟在想是不是IO晶片有問題,但那個是IO晶片呢?
想量看看Kevin大所貼的資料去檢查...
這是IBM的主機板

難道是這顆嗎

第一次發文
還請各位多多指導 謝謝

网友:
紅色圈起來的的確是IO晶片沒錯。
而黃色圈起來的電感有沒有開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回答電感有沒有開路呢
恩...是短路的,
Clock 是 右邊第一顆
DATA 是 右邊第二顆

這張圖是剛剛追線路追出來的結果
從PS2 的DATA 及 Clock 追到 IO晶片 是通的...

以上~還是哪裡出了問題我還沒測到?
還請大大幫忙

网友:
給大大您一些參考:
您提到的腳位對地阻值和一般正常有些落差的!(小弟有拿幾塊正常的板子來測,數值差不多是下面資料所載)若確定紅色圈起來的濾波電容拆掉後,問題仍然存在,那IO晶片應該是掛了!
這問題的發生原因應該是在通電狀態下拔插PS/2介面的鍵盤、滑鼠(它們不能熱拔插,發生意外時,輕則那些濾波電容、電感燒毀,重則IO晶片掛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 你找的到這顆LPC47M233的DataSheet嗎
小弟都找不到

照理說電容拿掉之後應該就會好了 可是卻沒有
難道真的這麼倒楣掛IO晶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顆的datasheet實在不好找,應該是IBM請廠商訂做的!
IBM的主機板蠻喜歡用smsc的IO晶片。
只好找看看有沒有廢板可以拆吧!

网友:
ps2/KEY 掛了
改用 usb
山不車專路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這也想過
但是IBM的電腦沒偵測到鍵盤的話會連POS都過不去.....

手邊都沒有LPC47M233的廢版耶
有大大願意協助嗎?
小弟一定寫報告文答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吧?先把所有的裝置都拆乾淨,剩主機板、記憶體、一隻USB鍵盤,然後把cmos電池卸下,上電開機,進BIOS設定相關參數,並改設定使用USB鍵盤、滑鼠!先不要關機,小心的把電池裝上,重開機就OK了!
我學校一堆IBM的主機板都這樣搞的啊!USB鍵盤滑鼠都不知道用到哪去了!

楼主:
驚!!這樣就好了??真的好了
原來要拔電池阿....
更神奇的是連PS2都好了......

小弟真的是見鬼@@" 前天拆焊前明明有測過抓不到PS2鍵盤 連鍵盤燈都沒亮@@"

怎麼今天只是拔個電池而已就都好了><".....

S大真的是厲害了

小弟真的是太搞笑了......Orz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用客氣!老實說,IBM的板子實在很討厭,蠻龜毛的,在學校修了幾台IBM都很頭痛(BIOS跟一般的主機板實在差太多了,有些奇奇怪怪的項目!),不過它的穩定性、效能,都可算很棒!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有遇過也是 康柏~....PS2 同時接 2個裝置 或導致 1個會有問體 ~
所以 一次接一個 設定存入BIOS 之後 ~ 在接上 ~就OK
有時候 會 鍵盤或滑鼠  秀豆 ~ 但是 設定存後 就不會出現 這種問體 `
遇過的版子.大概20片都是這樣
IBM的機子 ~有些 插上一個裝置 會自動偵測 ~會問你正確 你還要按確定一次...

网友:
挖到寶  (真是江湖一點訣 )

网友:
修鍵盤我最有經驗啦...我講一下我所知道的....

首先確認VCC正常...線路上的電感、保險都要是好的..

再來就是打DATA與clock的對地電阻,像你是PS/2介面中異常一個,
檢測時阻值應該和正常功能的DATA、CLOCK阻值差不多...
(比方說你鍵盤壞它測出來阻值應該會和滑鼠的差不多)

如果差很多就代表有問題了,先確認"通則"中常出現的排阻472(4.7K)正常
再來就是排容...

网友:
問的人跟回的人都很優.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