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若開電就會自動開機是那裡出問題呢?

楼主(2009-08-20):
請問若開電就會自動開機是那裡出問題呢?
POWER?(有試過同POWER換不同主機板不會有類似狀況,但也有試過換主機板卻有POWER無法開機,但另一顆卻可以開機)
主機板?

网友A:
POWER只是負責供電,所以主機板的問題機率很大,應該是START的開關有些短路,或是電源啟動電路的電晶體燒毀導致都在導通狀態吧。

网友B:
先進BIOS,看電源管理,是否設定到送電開機,如果有請取消,如果不是再來討論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只是負責供電,所以主機板的問題機率很大,應該是START的開關有些短路,或是電源啟動電路的電晶體燒毀導致都在導通狀態吧。

有試過沒接POWER Switch接腳的開關線,也沒用一字起子啟動POWER Switch接腳
一通電就直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進BIOS,看電源管理,是否設定到送電開機,如果有請取消,如果不是再來討論下一步.

可是連BIOS都進不去說@@"

网友C:
可是連BIOS都進不去說@@"

簡單說主機板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簡單說主機板出問題了..

那先重燒BIOS可以嗎?因為還可以顯示BIOS checksum error的錯誤訊息畫面說@@"
或者還有其他問題呢?畢竟是老K7板子在請人重燒BIOS也可能不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bios晶片出問題,你可以試著更換記憶體(相容性)或用橡皮擦擦拭

金手指部分看看,順便清除cmos資料,我列出一些常見訊息給你參考...

       BIOS ROM checksum error-System halted :檢查BIOS記憶體發現錯誤,系統停止運作
  CMOS battery failed :主機板電池失效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檢查BIOS設定發現錯誤,重新載入設定預設值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鍵盤失效或忘了插上
  Memory test fail :記憶體測試失敗
  Floppy disk ( s ) fail :軟碟機失效
  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 :開機主硬碟失效

但是會自動開機不是bios設定就是主機板開機電路出問題..

网友:
曾經遇過類似問題,我用瞎矇方式治好了.就是在自動開機後按住power switch 按健大約6秒.讓電腦關機.重開居然不再發作 .
瞎矇的
還是請維修高手說明正確診斷方法

网友:
主機板維修 » 主機板開機電路的原理
wish大有發表類似狀況,不知道能不能擬用.^^

网友:
若是ASUS 的版子 ~把 BIOS 的電源部分 關閉 就不會上電 就開機囉 ~...

网友(2009-12-08):
基本上有幾點問題你可以摸索一下看是否有設定到或是損壞

剛剛我看到上述幾點事項

BIOS近不去或連開機都不可以開代表你看你主機板是否爆漿

電源供應器是否有損壞

START有短路會讓主機板燒掉讓晶片燒毀

你就要花大錢買主機板了

你先檢查你主機板

記憶體 顯示卡  COU 硬碟 光碟 電源供應器

都把她拆開從新安裝檢查再進一次後續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