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色環疑問?

楼主(2009-08-21):
請教各位先進高手,照片裡的電阻第四環是不是金色的?還是銀色? 我總覺得是金色的?

如是,棕、橙、橙、金、橙 ,應是:13.3歐姆,但是第五環誤差值該是多少?我找不到橙色代表的值!

不知各位先進的看法?能否提示一下,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那環看不清是金還是銀的色碼看來------------------金、銀(不能在1 2 3位置)
色碼是:棕、橙、橙、金、(應該不是橙)----->有可能的電阻值是133*0.1  誤差1%-->13.3
    或:棕、橙、橙、銀、----------------->有可能的電阻值是133*0.01  誤差1%-->1.33

應該是金色沒錯。....小弟猜的n_046|
五碼電阻辨識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s大的解惑,

第四環我用放大鏡看是略帶黃,故 我猜是金色,若是銀,應該會是有點白才是!

至於第五環,表列裡只有棕、紅、綠、藍、紫、灰,
可是第五環為什麼看起來像橙色,我比對第一環多次,不像是棕色,也不是紅,怎們看都像橙,所以我才誤判是橙,這就是我一直納悶的地方

該電阻燒破一個洞(在另一面)已經無法得知該值是多少,所以根據色環表示應是13.3歐姆+-1%,

接下來才是問題的開始,要去哪裡找?可以用一般電阻替用嗎?可以用12歐姆替換嗎?還是比13.3歐姆高一點的都可以,如:15歐姆....等?

正在廢墟中努力挖掘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x194956956大,其實阻值相近就可以了,盡量不要差太多!(對精度要求沒那高的電路是沒關係)
不過有可能會讓原本電路的工作曲線跑掉,看是用在哪個地方,像放大電路這種就有可能整個工作點跑掉,小信號的放大的參數就會偏移了。小弟純粹是用高職學的一些電學原理判斷。
max194956956大,您貼這篇在這裡或許是跟電源供應器有關,這顆電阻有可能是處在一些定電壓、定電流的電路中。

网友:
有需要也可以找同款正常電源,研究或直接拆下測量相同位置電阻。
電阻值當然是相同最好,若無相同可以使用電阻組合或是找最接近的。

楼主:
回 s大、狼大,這是電源供應器,請參考下列照片:

上張照片,編號:TOP222Y 經測量 S、D 或 D、S 兩腳均為短路,應該也壞了吧?
其他兩個二極體、電容、電阻測量正常,目前確定壞的是:精密電阻一顆、4A 250V(BEL)保險絲一顆,其他不得而知?

還有,我只有 3.15A 250V 的保險絲,不知替換 4A的保險絲會不會容易燒斷?還是要再用高一點的,網路上有 6A的,這樣會不會導致保險絲未燒斷,反而造成更多零件燒毀?

謝謝 s大、狼大!

補充一下,經檢查 TOP222Y 發現在 D腳處本體已有裂痕,確定是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x194956956大您太客氣啦!
保險絲暫時用3.15A的沒關係,保險耐電流可以小(但不要小太多),不可以大(嚴重短路的話,有可能會燒不斷),保險先裝上去,該換的零件都換上去後,按下面的線路接上power,可避免再度燒毀power和保險絲。上電之前可用電錶打歐姆檔,紅棒、黑棒分別置於AC輸入端的兩端,測量是否短路或阻抗過低!(小弟猜想在上電之前應該可以先這樣做個是否存在短路現象的粗略判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833&extra=page%3D1
會燒保險絲,應該電源一次側有嚴重短路跡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 s大的解說與提醒,

我是標準的電子門外漢,對電子電路所知有限,多虧來到這裡有那麼多的高手先進可以請益,讓我對這方面有了更多的認識與學習,真的謝謝大家!

目前我會想辦法找到上面所提的幾個壞掉的零件(希望能找齊),有結果再PO上來與大家分享,謝謝 s大與大家!

网友:
千萬不要換比較大的保險絲,更不要直接短路,若是有故障會導致更嚴重損毀。
最安全就是先用較低額定的保險絲,或是串上燈泡,電路還有問題時傷害也較小。
一般比較難找的是TOP系列小功率用控制+功率開關,可以找舊電源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 狼大的提醒,我會注意的!

网友(2011-01-04):
終於又對電源供應器進一步了解
感謝分享

网友(2011-04-09):
看起來好像是灰色,因該是181*10的機率叫大?因為最左邊的色碼間距比叫大,因該是誤差值,你為啥不用電表量一下,如果是開路...那你就中大獎了第2碼可能是燒掉的地方.....呵呵

网友(2011-07-27):
網路找到的, 4碼、5碼電阻色碼、電容查詢軟體 :
http://tw.myblog.yahoo.com/volga ... 1&l=f&fi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