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用三用電錶量測上得問題不懂?

楼主(2009-08-21):
一般量電子線路 如果板子沒有插電,用三用電錶是可以量電阻跟電感方面或OPEN跟短路,這個我知道
那如果板子有通電,用三用電錶要怎麼量電壓 電流,是直接兩個棒子接觸到電阻上面嗎?
還是要把負的棒子接地,紅色棒子量電阻的電壓或電流,不知道是不是這樣量法?

因為我太久沒有修電子電路,所以有些量測方式忘記
我問的是SMD板子或DIP板子  請大大幫我記憶回復 謝謝

网友:
三用電表不管是測量電壓、電流、電阻,一切都要從大量程到小量程的檔位切換,以免燒毀電表!
量電壓---------->與測量目標並連,正負極由量測結果判斷(在不知道正負極的情況下)
量電流----------->與測量目標串連,這就要動到一些手腳了(一般在維修方面的量測上很少在量電流)

网友:
電壓可以直接量線路元件,但要由設定在高壓檔開始測.

网友:
數字電錶沒有換檔的問題,維修上比較容易使用也好判讀。
但是要量電流時千萬要小心,要先接好電錶迴路後再通電,一不小心會燒掉電路與電錶內部保險絲。

量電壓時最好多準備一條鱷魚線,將黑棒與電路的地端接在一起,再拿另條紅棒就能量來量去,這樣子就可以很輕鬆的量取電壓了,也能減少出錯短路到被測電路的機會。

楼主:
想問一下 量電壓---------->與測量目標並連,正負極由量測結果判斷(在不知道正負極的情況下)

用三用電錶要怎麼並聯 是黑色負極接地 紅色棒接測量目標量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電壓---------->與測量目標並連,正負極由量測結果判斷(在不知道正負極的情況下)
這是測量元件的兩端電壓差!這就是並聯!
而黑棒接地,紅棒接測量目標,這就是量對地的電壓差....一般維修上大多是這樣測量。
在分析、維修電路需要變通!

网友:
謝謝各位
讓我知道一些有關電錶的使用方式

网友(2010-05-04):
完全看不懂  不過還是記起來了 感謝

网友:
感謝版主的分享!!學習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