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用熱風槍拆fpc的連接器問題

楼主(2009-08-21):
各位大大~大家好
小弟第一次使用 850熱風槍拆 FPC(雙排都有PIN的元件)的連接器,
首先將熱風槍頭套用一字型的頭.設定風量 4 , 溫度 350度.
在要拆的那個零件悍點先上一點焊油,再拿熱風槍大約5mm 距離,
輪流吹兩側. 但是過了2分鐘只有聞到烤PCB 板的味道.連接器連動也不動.

怎麼會這樣勒~

到底是哪裡弄錯了~

网友:
下方用個預熱爐吧.
如果沒有預熱爐.黑晶爐加減用. 記得溫度要控制好

网友:
熱風槍是使用在表面接合元件,背面另用用預熱器.
有PIN的元件小量時用電烙鐵,大量時用鍚爐.

請看舊文中各種元件的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