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026w 開機顯示約3秒後 暗屏

楼主(2009-08-22):
ViewSonic VA2026w 開機顯示約3秒後 暗屏
開機有畫面有背光約3秒後 背光會消失
按開闢key藍色登變為橙色登
宜家不是否邊到問題請大家睇下什麼問題
本圖是觀方不是宜家板我睇了自己板沒有問題
有個線路圖是本人自己係板上寫下來

网友:
這位老兄是廣東人 用的是廣東文法

而家=現在
藍色登=藍色燈
邊到=哪裡
睇下=看一下
觀方=官方
係=在

网友:
藍色燈變成菊色燈?
請問有送VGA信號給AD板嗎?

楼主:
VGA信號,見到windows呀
開機有畫面倒數3秒就黑晒
藍色燈變成菊色燈

楼主:
電路板表面無問題~~

网友:
仔細觀察亮起來這3秒是上面燈管還是下面的燈管沒有亮
就可以倒著追回去是哪個channel有問題

网友:
試試看...
把圖中那(8隻腳)IC..從新補焊過..不行的話...換掉!

网友:
看看是否aop605? aop610?

楼主:
都是用了者種

楼主:
他門開機後有亮了不過得3秒就自己閞亮以藍色燈變成菊色燈
睇個OUT1,OUT2有2V左右請問ISEN,VSEN,TIMER者3條腳是否
睇下有沒有反應如果無係未會OFF左是否者個原因

网友:
廣東文法實在好難看懂!大大您可以用中文文法來描述嗎?
所有的電解電容先巡過一遍,最好都換新,高壓部分的焊點最好先補焊一下(紅色圈起部分)!能不動PWM電源管理晶片就盡量不要動!
在高壓輸出變壓器旁的那兩顆8 pin的IC也是關鍵!

网友:
兩顆8 pin的MOSFET 解銲下來測量,是否故障。高壓電路銲點加錫補銲一遍(不管看起來正常與否全部補銲)。

网友:
先看看輸出電源電壓是否正常,使用指針表會比較好確認是否有點燈瞬間壓降的問題。
另外升壓會關除了元件故障外,另一種就是保護電路異常,點燈後跳保護。
這款升壓電路屬於他激式震盪,比起使用電容+變壓器繞組的自激震盪要穩定多,功率元件擊穿機率也小(不過也是有機會)。

楼主:
我自己估就可能係保護電路時切斷電源
有可能是isen,vsen兩條pin是用來有無電壓和電流是否有無問題以切斷電源
不知邊方面入手

楼主:
請大家了解以下英文有閞vsen,isen是否到知中斷電源問題

5. Aged CCFL Ignition
OZ9938 provides a striking timer function to
ensure that any aged, slow-turn-on CCFL is
provided with sufficient voltage and time to ignite.
The transformer output voltage is sensed at
VSEN
(Pin 6). When the voltage at VSEN reaches a
threshold of approximately 3.0V, the IC regulates
the output voltage at the transformer secondary.
If the lamps are not ignited when the voltage at
TIMER (pin 3) reaches a threshold of
approximately 3V, the IC will shutdown and latch
The approximate striking time is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Tstr [Sec] = CTIMER [uF]
To resume normal operation, toggle the ENA
signal or reset VDDA.
6. Normal Operation
Once the lamps are ignited and the voltage at
ISEN (pin 5) is >0.7V, the IC enters the normal
operation mode and the PWM dimming control is
activated.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is determined by
resistor (R9) and capacitor (C9) connected to CT
(pin 13). The control loop regulates the average
current through the lamps by adjusting the duty
cycle of the output drives. Constant frequency
operation eliminates interference with the inverter
and LCD panel that often occurs in a variable
frequency inverter system. The peak and valley
of the CT waveform are 2V and 0V respectively.
The approximate operating frequency is
calculat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楼主:
1)輸出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17.6?V,5V

网友:
電壓看起來是合理的
有的甚至19吋的機種高壓供電24v
如viewsonic va903b

要先排除燈管故障的可能性
不要插上面板裡原來的燈管
可以做到的話 找相同的燈管來
插上高壓板測試一下看是否還是會熄掉
高壓的pwm ic很少有故障的機會
建議別往那裡鑽研先

楼主:
點先邊到搵到燈管呀

网友:
那些英文
第五點大致上是說點亮燈管時IC OZ9938會做什麼動作;VSEN(Pin 6)是偵測燈管是否點亮,當達到可以點亮燈管的時候,此腳的電壓就會達到3V左右,便會輸出電壓給變壓器去推燈管;反之,TIMER (pin 3) 的電壓便會達到3V左右,而整顆IC便會栓鎖起來,不會有任何電壓輸出!當得到ENA或重置VDDA時,它是一個標準的動作流程。
第六點的第一段是說,當燈管點著之後,ISEN (pin 5) 的電壓便會 >0.7V,整個PWM動作便會開始工作。
第二段則是說明PWM工作時的狀態。跟目前板大您的問題狀態比較無關,小弟便沒翻譯出來。
...小弟的英文實在破的可以,能翻譯出來,都是Google大神的力量。

楼主:
謝謝您解說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個城市都有賣液晶料件的廠商
只是找不找得到的問題而已
要不然去資源回收場買個面板破掉的MONITOR來拆燈管
19吋的16:9燈管也可以

楼主:
ISEN (pin 5) 無電壓
VSEN(Pin 6) 電壓是1v
TIMER (pin 3) 電壓是1.4v
是否有無問題

网友:
可以先外接燈管,看四組燈管輸出是否都可以正常點亮燈管。

楼主:
我點先可以搵到個條燈管呀..係邊到買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燈管點不著,IC還是沒正常動作!

楼主:
不過著了3秒就閞了燈管...姐係燈管出現了問題還是靈件isen,vsen出現了問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既然燈管有點亮了(差點忘記您標題所示,燈管已經亮了),或許就是PWM IC掛了!
不過要換之前還是先接訊號輸入看看,看電源指示燈會不會從橘色燈變為藍色燈?

楼主:
只知到開機時候藍色燈會著等幾秒後佢自己變為橙色燈?
您話PWM IC死了有什麼ic用呀..香港有沒有得買呀

楼主:
有無d n-channel介紹呀
8Pin DIP n-channel x 2
VDs = 60V
VGs = 25V
Id     = 5A
Pd   = 2W

IC 腳名
1.s1
2.g1
3.s2
4.g2
5.d1
6.d1
7.d2
8.d2

楼主:
IC OZ9938
VSEN(Pin 6)是偵測燈管是否點亮,當達到可以點亮燈管的時候,此腳的電壓就會達到3V左右,便會輸出電壓給變壓器去推燈管;反之,TIMER (pin 3) 的電壓便會達到3V左右,而整顆IC便會栓鎖起來,不會有任何電壓輸出!當得到ENA或重置VDDA時,它是一個標準的動作流程。
第六點的第一段是說,當燈管點著之後,ISEN (pin 5) 的電壓便會 >0.7V,整個PWM動作便會開始工作。

(以下說法姐係如果我張isen,vsen切斷去給佢所要電壓是否ok呀)

网友:
小弟我的意思是說,有可能這台或許沒壞,它開機後3秒鐘後便由藍色燈轉為橙色燈,應該是沒偵測到信號輸入而關閉燈管,PWM自然就不會有輸出!小弟功力非常粗淺,或許有可能幫不到什麼忙,只稍微提供些想法給大大您
 小弟我實在不會看廣東話,可能會誤解ansonwn大您的意思!

楼主:
明白......LCD不是我自己
係同朋友整,我早就說了開機後3秒鐘後便由藍色燈轉為橙色燈
VGA沒有信號輸入便不可能會閞LCD
我自己整個一台LCD都不會發生者個問題
加上我有試個張個LCD線放入LCD同電腦到都係3秒鐘後便由藍色燈轉為橙色燈

楼主:
您話MOSFET問題可能會有
MOSFET電流唔求就OFF左LCD可以理解

网友:
感覺沒什麼頭緒了!
大大您要不要乾脆把那兩顆8pin的整合mos拆下來量好了,小弟覺得好像只好先往這裡查看看好了!或許真的是那兩顆8pin的在搞鬼。

楼主:
我們都有想個轉個粒8pin mos 1粒入有2個n-mos唔知大家介紹粒來用

网友:
AP9971的電流已經很大
不用換品種了
這個就很好

至於各種料件的取得
既然老兄您在香港
難道不知道LCD料件供應的大本營在深圳
過橋就到不是?
上淘寶網找一下可能超過百家
深圳到香港的運費又超級低廉
網購也方便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m_cat=0&pm1=1

晤駛死頂 花底錢買多底經驗幾好掛...

楼主:
本人經以試個8pin n-mos IC係沒有問題正常
又比發現一個問題給大家了解
就是OVPT (7)pin讀出電壓數量0.2v是否有沒有問題
留意圖中OVPT pin 跳個粒然南二極管後讀出0.4v
再讀出OZ9938 IC VDDA(2)電壓數量 3.93v
留意圖中OVPT pin 後有3粒然南二極管是否有什麼用意
請大家留意OZ9938 datasheet 沒有以上3粒然南二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