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熱台的問題

楼主(2009-08-22):
最近想來練習BGA的焊接

請問紅外線或熱風的預熱台

哪一種比較好

网友:
在我買預熱爐以前.
我是用過"電爐", 這個就是古早時期用的鎳鉻絲的那種電爐的底.配上一個500W的調光器,再配上個溫度計.
就這樣當起了我的預熱爐了. 只是它加熱有些難控制, 要到恒溫要手動調很久.
所以後來我把老婆的黑晶爐拿來用, 它加熱就快很多. 它的缺點還是一個恒溫問題.
後來才買了現在的預熱爐, 只是當時只是玩玩單晶片的板子, 沒打算搞主機板, 所以沒買太大面積的.
現在要再搞主機板的話.還是得回去玩黑晶爐.

如果你想試試預熱的效果, 建議你先用這種玩看看. 畢竟它也要不少coco. 時機不好.錢不好賺.^^

网友:
紅外線的預熱台加熱比較可以定點集中;而熱風的話則容易因為「地形」關係而亂跑!

网友:
根據我最近 的經驗 ~ 上部風槍要大的口...  下部也要大 ~...但是要多練習
....因為我都失敗...之後再拔起來 ~發覺 很多焊點 都沒有黏住(虛焊 )~---不知道是不是不均勻的加熱
還是~~。....................................總之~................
有沒有高手 分享一下經驗 ~用哪種 焊由 跟錫求.  比較好溶解 讓它溶在一起...(因為發覺我用的還是虛焊很多)

网友:
我們維修用的預熱台,不論紅外線或是熱風預熱台,若不是專業等級,無自動加熱曲線溫控.一般人都是用單一設定溫控去工作.

虛焊很多:
      因為維修的銲點都是才熔退元件的舊銲點,,若已清理過,應沒有氧化問題, 加熱不足的可能性比較高.
     請注意風槍的風量大小差異很大,風量不足加熱容易不均勺,小風槍要作大的BGA的難度很高.

若無法逵成銲接的要求.可以先了解廠商建議的BGA加熱溫控曲線,再分段手動設定風量及溫度,逹到:不過熱,無熱振,銲鍚熔解的要求.
又因為沒有各式溫度量測儀器,建議用廢板測試,多試幾次加熱溫控曲線,(要作好測試計畫及測試紀錄),再應用在工作件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CNPAN 大大詳細的解說 ~...小風槍 在作真的很難]..育熱台 面積也要大 ~
現在無鉛的又很難溶  溫度又高~... (用風槍 育熱台)真擔心會燒壞BGA....所以沒有好的BGA設備...
要作 很難~..............
還有板子變形嚴重 也會造成很多焊點虛焊...---------

网友:
一般維修上要達到工廠級的水準,很不容易,在這種BGA的焊接上的要求非常高,很難達到工廠製造時的操作水準,又現在對製程的材料管控上特別嚴苛,很多幫助焊接的添加物都不能隨便加,的確要造成不少困擾!....小弟根本沒這方面的操作經驗,純粹聽說的!

网友B(2010-01-15):
迴焊技術感覺失敗率很高,一般工廠勒板子,也是這樣耗時一片片用紅外線焊上嗎??這樣大量出貨不是很費時~~~~~~~~~~還是有其他更快速的方法??求教新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迴焊技術感覺失敗率很高,一般工廠勒板子,也是這樣耗時一片片用紅外線焊上嗎??這樣大量出貨不是很費時~~~~~~~~~~還是有其他更快速的方法??求教新知~~~~

依照我的認知~~~也是慢慢加溫焊上去的~~~~~~
我看過~~~用傳送帶的機器..板子進去之後~~自動刷錫膏自動預熱自動進料~~~(都全自動的..)
而且是整各傳送帶都是衡溫的~~~~由於整台機器超長的...所以~~~大量出貨~~~因該不費時...
除了大型電路板~~~~因該就會很費時....

网友:
原來是這樣,感謝S大回文~~~~以前在普利爾上過幾天班,看機器上smd小零件(電容電阻之類)超快速焊上版子,就是沒看過晶片組焊接~~~~

网友(2010-05-22):
請問紅外線預熱台維修主機板時溫度要調多少好?
還有如電子板濕氣過重造成多層板之接觸不良也可以考一考究好嗎?溫度要調多少?
不然用那個點子接點清潔劑好浪費錢呀,就像壓縮空氣一樣貴乾脆買台空壓機還比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