曜越科技 ATX 410W 高頻異音

楼主(2009-08-22):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在拜讀各位的大作後,想起來那一台沉澱澱滿有份量所以捨不得丟的power,
它的"症頭"是...電源線插上去後會有高頻異音,值得注意的是當電源線拔掉後,
會有高頻音漸漸小聲像是音響慢慢關小聲.
目視是沒有電容爆頂,我想是不是濾波的那兩個看起來很貴的電容有問題,因此先換了那兩顆,狀況依舊.
後來照著大大們所教導的步驟處理看看,先測了紫色那一條 +5vsb 無電壓,嗯~~
高壓出問題....慢慢拆元件後,發現有一處燒黑,換掉相關三個元件,
但二極體不幸被小弟要拆時夾斷成兩截,只好碰運氣用可見的型號勉強找看看,
換了之後還是有問題,接下來要量測三極管.....
但沒有適當的電表,偶只有以前上電工實習用的指針式電表,因此晚點再買一台電表量看看.

像這類問題,大大們有沒有什麼好建議給小弟?..另外我得看看站上爬一下文看看是否有漏看了用傳統電表測三極管的文.

以下連結是處理過程的照片,請參考...不知道這樣各位能否看到照片..XD

8/25 補一下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去爬爬各方高人分享的善文,先增強基本知識

無5vsb修高壓! 板面燻黃的元件表示功率高溫度高, 可先焊下檢查, 半導體元件都可先焊下單獨用電表先做初步檢測判斷是否已經損壞.

無5Vsb應從其工作電路從高壓測往驅動IC週邊電路尋找,最後再往+5Vsb的回授電路檢查, 真正找出問題的原因.

加油! !

楼主:
嗯嗯 感謝大大的關心  我又爬了一些文  關於 5vsb 的確很多人都問過其問題
這是一個很容易發生的問題 且如果要自行修理是該先搞懂這入門問題
我會努力在搞清楚的..再次感謝囉....

网友:
您這款電源的輔助電源電路應該屬於他激式返馳電路,要看看該處電路板背面有沒有其他多腳的SMD元件。

楼主:
冏.....狼大.....您真的是太神了......
背面的確有很多"青春痘"SMD.......偶正也往這方面查
感謝

楼主:
狼大  拍謝  背面有一個三個角的SMD元件

上面型號用放大鏡看  "XP  2"  X很難看清楚有點像7 但是上緣被磨掉一點點  然後P字上頭有一槓直線 "-"在上頭
不知道這是瞎米呢?

我放了照片上去facebook 方便的話可以幫我看一下咩? 在最後一張照片

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116159&id=615281127&l=424b283e98

另外有一IC四個腳 上面型號是  337T下一排是 817B 我查遍datasheet...找不到這方面的訊息....冏

這兩顆都是在那附近的應該如狼大說的迴路

网友:
嗯....那顆應該是1P,是個NPN晶體(若是無其他更多腳的,在下推測就錯誤了,仍是屬於自激式RCC)。
1P = 2N2222A
接腳定義是這樣

他激式就要像下面那張圖左邊一樣,編號U10的元件。

网友:
您檢查一下高壓測部分50V以上的電容,容值是否低於額定值,
小弟之前修好的高頻音POWER,上面47uF及4.7uF,容值都低於額定值約10%,約是42uF及4.3uF,
更換過後高頻音就不見了,原因不明,電容20%以內應該都是容許值,小弟不才,也想請教大大為什麼??
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補一下照片....
剛剛狼大說的他激式....
謝謝樓上大大的經驗...我試試看之後會跟大家講結果滴...

网友:
其實一開始就想跟你說 , 既然有聽到高頻的躁音 , 這應該證明輔助的電壓 (+5vsb) 有工作 !!!

[測 +5vsb 無電壓 , 則修高壓部份]  其實這只是一個通則並非絶對 , 造成 +5vsb 無電壓的原因也相當多 . 低壓側也是

有可能的 !  求學問最怕斷章取義 , 有時適得其反 !!

我覺得還是要把 Power 的整體運作 , 運用原理通盤的了解 !!!  這樣對往後的維修才會有大大的幫助 !!!

网友:
把高壓部份的小電容換掉試看看

网友:
借題發揮

各位前輩,我想借題發揮一下,前面看到有用到1N4003,不知道用在這里會不會發生二極體的回復時間跟不上呢?

网友:
除了與開關晶體並聯的二極體、PFC電路內使用的二極體與整流電路用二極體外,其他場合比較不用在意回復時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爺,我知道了,另外請問一下,SMD的零件編號在哪可以查到啊?

网友:
新手上路區有幾篇SMD編號查詢的文章,您可以去看看。

网友(2009-10-01):
不知道修好了沒?

前面 8# 10# 有高人指點了一翻!  點一下想起以前工作時, 自己的爛電源設計時, 負載輸出過重時, 造成 SW 轉換效率不足, 不但無法穩壓, 還造成漣波很大!

所以檢查一下的電容跟負載輸吧! 這些可能造成高頻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