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通CA-30A強波器故障維修.[已放棄]

楼主(2009-08-23):
最近從網路上得到一台 CA-30A 強波器, 送的人說已經故障!

經裝機測試結果, 訊號無法增強通過, 原本清晰的畫面變成黑白充滿雪花雜訊的畫面.

拆開機殼檢查電路板與元件, 原本以為應該是電晶體或電容故障問題. 經拆下測量, 二極體' 電晶體'電解電容都正常可使用.

讓我不得其解的是, 從變壓器進來整流成直流電壓約 DC 28V, 二極體後接一電解電容100uF/35V穩壓與102p濾波電容後, 接一 220 電阻後再接一電解電容100uF/35V, 而這個電壓主要竟然只是提供給 LED + 272 smd電阻做點亮使用, 並為任何元件接線供給電晶體線路做放大的電源.

想說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這台同樣的強波器, 可以照一下元件面與電路面照片分享參考一下麼? 謝謝!

另外板子上用到兩顆 smd 電晶體, 上面印刷編號: RE 61, 不知該如何查到這顆元件資料? 有找到一顆電晶體編號 2SC3357,  不知可不可以替用?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nec/2SC3357.pdf

不知有沒有人對強波器原理很瞭解的? 可以說明一下基本原理麼?(對這領域很陌生)

感恩先!

网友:
強波器是利用諧振、濾波的原理來強化、過濾訊號,本身並不需要外在電源,只要有交流電源進入,便可以運作了!電晶體為何沒有供電來源,這點小弟也不清楚。
訊號應該是到電晶體放大部分就掛了,有可能電晶體老化(這種高頻率的東西,很容易被電晶體本身的體質而影響,訊號會被吃掉),可將電晶體拆下來量它的hfe值,是否過大、過小,順便看是NPN還是PNP,基本上大大您貼資料手冊那顆應該是可以拿來代用(只要型態對的話!)
小弟對強波器也不甚了解,有稍微去查了一下,了解不多!稍微提供一些想法給大大。

网友:
兩、三年前為了家中電視有點點不太清晰的畫面(例如有 10~20%的雪花),而買了一個同為 "大通 清晰小霸王"的強波器,
結果也是一樣…在 "增益最大"的情況下,居然比沒安裝前還 "慘" ,變成了20~30%的雪花了
而…調整至 "增益最小"時,結果更是 "悽慘",變成了100%的雪花了, ,
馬上就收起來,沒在使用過了,
Happy MaChi大大 我們一起努力吧

网友:
事實上第四台的強波器,還是一個帶通信號放大器
放大的頻寬如圖所列,是50-900MHZ
一般市售的大都在25db-35db的增益
一般真的在看信號大都是頻譜來看,
差一點的是用CATV的meter來看信號強度和駐波比
如果沒有這類測試儀器,就只能用瞎子摸象了
這種高頻載波的頻段,已超過一般示波器的範圍了.

网友:
不用修了!看照片有看到許多零件都不見了,應該是前任擁有者已經有拆修過了。
那顆 R20 1/2W 電阻旁有個電感 CHK1 也不見了,那是供應電流給電晶體的迴路。

強波器也是要吃直流電源的,只是因為其耗電很低,所以只要半波整流再加一個小電解電容就夠用了。
強波器是寬頻帶交流小信號放大器,因為要保有寬頻帶放大的特點又要有高增益,所以需要多級串連來放大才能達到 30dB 的整體增益。

強波器一定要裝在第四台信號的最前端,信號已經很微小再用強波器來放大是沒有用的,只會放大雜訊造成更多雪花。
輸入訊號的強度與電纜線品質比強波器重要的太多了。

強波器的正確用法是:
1. 輸入訊號要大於 60dBuV,這要配合信號強度表來測量,沒有強度表的人請連絡第四台工程師帶表來測量。
2. 增益不能調太大,剛好就好,剛好補償後頭的分配器與電纜線的損失就好。
3. 能不用就不要用,強波器會產生多餘的雜訊,輸入訊號不強會更慘,還是請第四台工程師將在外頭將您家的訊號調強一點會比較簡單又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學習不少!

其實我也注意到 L1 不見了, 也懷疑過這顆就是電源連接到電晶體的電源之用!

就s大提到的量測 hfe, 我可以嘗試測試看看確認一下!

l 大說的帶通放大真是讓我明瞭, 原來如此! 還要專業的儀器配備, 看來這方面不是隨便查幾顆故障的電晶體與電容那麼容易完成.

K大的說明很仔細!

謝謝大家!

网友:
CA-30A線路圖

网友:
CA-30A線路圖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rd\\桌面\\CA30A.JPGCA-30A線路圖
參見附檔是CA-30A線路圖

网友(2011-02-26):
http://twpic.org]http://twpic.org/uploads2/8698986dd7.jpg
PX大通 BB-928A
怎麼300多CA-30A的 與700 800的BB-928A一樣的公版
請問圖中SMD 電晶體 標示RE38 詳細型號是?
狀況訊號放大後 產生規則水波紋 可能哪元件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對不起! 這個我已經放棄!

网友:
這台我也有
該怎麼吐曹呢....
那顆R20在那可是會足足消耗一半以上的功耗耶
而且變壓器運作時超燙的....
我後來拿自己的變壓器配上LM317和日系電容做了一組音響級的電源給它
不過總覺得這台的效果本來就很有限就是了

話說....是我的錯覺嗎怎麼好像有人貼了C: Documents and Settings 的圖片上來.....

网友(2011-04-20):
會不會是電視故障..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