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ovo 型號:S-17(畫面好像有水流動)

楼主(2009-08-23):
這台有點重!我先貼問題圖.會補上裡面電路圖!希望有遇過的大大.可以指導小弟修理!

這台的問題就好像是水波紋.就是文字或是畫面好像有水流動的感覺.不知這樣形容可以讓大家了解意思嗎!

照片好像看不出問題所在!這問題還不是很嚴重!

已經拆開但是看不出哪個地方有問題!

請有經驗的大大指導小弟一下!

請問該從哪裡下手!

聽從狼大板主指示線材測試過沒問題.可我身邊也沒示波器.也無從尋找問題所在.

有方法可以找到這個AD板嗎?一塊會很貴嗎?

最近我發現neovo這廠牌.好像都有水波紋的毛病ㄝ!

网友:
好像都是AD板有問題才會造成這種狀況。
下面這兩個實例跟大大您的狀況很類似,或許可以幫到大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42&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844&extra=page%3D5

网友:
把AD板16V 47uf 的全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 s 大的提供連結參考版內容看來, 是 AD 版的穩壓電容電壓不穩產生漣波造成訊號問題! 如果有示波器, 可以先量測電容的電壓波形是否穩定!

可以如大家的建議, 先把 AD 板上的電容都換新嘗試!

网友:
有些是因為訊源或是線材不佳導致,可以嘗試換條線或是接別部主機看看。
另外也可以嘗試調整掃描頻率。

网友:
水波紋, 大多是 EMI 的干擾所致. 這個要查很難.除非有儀器.
這個在裕隆的某款車型在開發時就出現過了. 後來好像把液晶當木乃伊包起來就好了.
不過, 也有可能是電源進來就有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