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版權問題,已然刪除

楼主(2009-08-23):
基於版權問題,已然刪除

网友:
這台錫爐應該不便宜吧,如果不是專業玩家,大概買不起.
超方便的.

网友:
謝謝分享使用方法~...恩恩 ~太專業的機器 ~囉 ~我都用業餘用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C大您這兩台錫爐可以拆記憶體插槽嗎?我有幾塊主機板的記憶體插槽想換掉(插槽壞了)都是原本的使用者搞到記憶體供電掛了,插槽順便也熔了幾支針腳,後來供電修好了,可以用了,就記憶體插槽的問題,一直不敢拿來長期使用。
最近小弟逛網拍有看到不少錫爐,有的價格還1000找(學生想貪便宜),看它的大小好像都沒辦法拆記憶體插槽。

网友:
黑色那台可以 ~但是要配合座.外面有在賣 做好的 ~ 我有請我朋友幫我黏--
就是下面10CM 上面座擴大的(改為要拆的大小) ~應該就ˋ可ˇ以拆囉 ~..
....那台10CM  白色那台 ~不行 太小8CM

網路別人在賣的~可以自己黏省錢

網路別人在賣的~可以自己黏省錢

楼主:
謝謝C大為小弟解惑,那些作的材質是不銹鋼的嗎?
不然以後有買錫爐的話,再請我爸教我「ㄙㄤˋ ㄙㄡˋ」或「電龜」,就可以自己做了!
那錫爐以後就買個10公分的好了!

网友:
不秀鋼 是比較好阿 ~... 我都試過(白鐵 跟鐵作的) 導熱都差不多
~厚度...我用0.3的也可以順利導熱
太薄 的不秀鋼...不好黏毆  要用亞焊...或更專業的亞焊機(專門在黏很薄的-)
自己有門路 自行DIY 比較好拉 ~省錢~

网友:
燙~~~~
可以煮麵(風涼話)

俗話說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但這個器  似乎要好多
看看發揮一下腦力 用什麼暫代好了,....XD

网友:
又增廣見聞了....

网友:
來了沒幾天~今天才知道錫爐長這樣子@@
本來以為是中間是一個很大的凹洞
原來真的是字面意思...裝滿焊錫的爐子@@
受教了 謝謝

小弟以前看過一可以放進去一張大版的"錫爐"(應該是吧)
裡面滿滿都是錫~周圍溫度超高@@那應該是大台的吧?

网友B(2009-09-23):
很棒的錫爐,原來錫爐這麼好用

謝謝教學,只是八個壓縮檔,我解壓縮後

視訊教學八個視訊視訊內容都一樣

网友(2009-10-25):
回复 网友C:

氬焊混合氣體要會調比例,重點在於電流大小要控制好.要不會常常"釣魚"喔.薄板可用點焊或融焊,不需填料.家裡是做代工的,令尊大人,一定認識從事不鏽鋼製做的朋友.可以嘹解一下^^

网友(2009-12-16):
很棒的實用教學…
了解鍚爐的妙用…
感謝

网友(2010-01-18):
有看過但沒用過
謝謝分享

网友(2010-06-16):
想拆一塊主板上的多腳晶片,看了老半天,真不知怎樣方便用錫爐溶解銲錫。浸在錫爐裡,旁邊的零件腳不會被溶解嗎?沒用過這東西,感到有些難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棒的錫爐,原來錫爐這麼好用

謝謝教學,只是八個壓縮檔,我解壓縮後

視訊教學八個視訊視訊內容都一樣

八個是壓縮分檔,放在一起解壓一次就可:) :) :)

网友(2010-07-21):
'好詳細的解說..真是謝謝

网友:
好詳細的說明,留下來謝謝

网友:
很棒的實用教學…
了解鍚爐的妙用…
感謝:)

网友(2010-09-20):
沒想到錫爐這麼好用

网友(2010-11-02):
很棒的實用教學

网友:
看看,長長知識...

网友(2010-12-26):
真是維修的好東西呀!謝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