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lin冷氣機不開機?

楼主(2009-08-23):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我第一次拆冷氣,因為同一間教室有二台冷氣所以我用對照的方式去檢查!!!

歌林(kd-362好像是?)窗型右吹不滴水那型,平常看線控面板時會有一個溫度顯示出現,然後數字不亮,....拆到裡面有發現保險絲燒毀,應該是電源控制板,我換上隔壁好的那台的電源控制板,插上電源有顯示溫度出來,按下開關馬上又是fuse燒毀.....原本以為是這個板子有問題,但是將保險絲更換新品(先前故障那台的板子),拿到正常的那台測試...就ok!!!所以說應該不是電源控制器的問題?

煩請冷氣的高手,指點一下迷津....是不是壞在後面的壓縮機...感恩!!!1

网友:
冷氣機內部會貼一張線路圖,找出這顆保險絲的後頭是什麼零件,就是問題所在。

不用擔心壓縮機一般而言不容易壞,很有可能是送風扇葉馬達,因為運轉多時又很容易積灰塵。
拿出吸塵器與毛刷先清潔一下,在承軸位置再噴些黃油,用手推轉看看直至靈活順暢就行了。

冷氣機如能常常清潔內部,至少三年一次,那就幾乎不會壞了。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要找幫手將她從高處搬下來,恨不得自己是大力士。

网友:
風扇馬達與壓縮機的起動電容器檢查看看

楼主:
有請一家電器行來估!!!
清洗1800,風扇馬達2600,那塊電源控制板1800....
我是決定不讓它修理........要自己當試驗品玩了!!!
等有空叫人幫忙搬下來.....再跟各位報告情形....謝謝前輩指點!!!

网友:
你叫的這一家價錢還好!可是有貴了點!多了差不多600元

之前我家的冷氣壞了,我媽叫人來修,結果電氣行的說馬達燒了,維修要4、5000元,要叫人重繞,因為我們家的冷氣太舊了,後來我媽打電話跟我講(因為我工作的關係住外面),然後我跟我媽講說不要讓電氣行修了,應該不是風扇馬達燒掉,我記得那台冷氣風扇馬達有兩個,後來我拆開一看,跟我推想的差不多,只是風扇的保險絲燒掉了,換好冷氣就聽話了!看一下冷氣上面的電路圖很快就可以解決。所以讓我覺得電氣行都隨便唬人!

网友(2010-12-25):
經驗之談.謝謝!

网友A(2011-06-12):
就是有一些不肖的業者.扛著專業的大旗.
任意剝削我們這些消費者(他們眼中的大肥羊).
逼得我們只好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至少得練成不會被唬的本事!
感謝站長提供這樣的網站.
讓眾家高手齊聚一堂.
傳授各人寶貴的維修經驗.
讓我們這些門外漢一窺堂奧!
感恩!感恩!

网友:
一般基板上的保險絲是4A,但壓縮機的啟動電流有10幾A,所以壓縮機的電流是不經過基板上的保險絲,是透過繼電器直接吃AC線的電,保險絲燒毀與壓縮機無關,插電後不開機顯示正常代表控制機版也正常

以經驗來判斷是風扇馬達線圈短路,其實要判斷很簡單,你可先將馬達的引線端子拔除然後再開機測試是否保險絲不會燒毀了,就可判斷出故障點

你的基板本身沒有故障只要更換保險絲就可以了,千萬不要花冤旺錢

网友:
檢查風扇的馬達電線電路,是否有接地或泡水,

网友:
+1風扇馬達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一些不肖的業者.扛著專業的大旗.
任意剝削我們這些消費者(他們眼中的大肥羊).
逼得我們只好努力的提 ...

所以W大目前是不少電氣相關公會的追殺對象...

网友:
壓縮機運轉後,銅管的溫度會迅速變化
在風扇沒有運轉的情況下
別讓壓縮機單獨運轉過久
以免壓縮機過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