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最近發現到BENQ P+I有部份改款

楼主(2009-08-24):
都是從T705(Q7T4)中拆出的。
這是之前常見的四升壓變壓器P+I與A/D

這是最近發現的新款P+I,升壓電路改為從自激式改為他激式,並只使用兩顆較大的升壓變壓器。

A/D也有改變,OSD按鍵板改用分壓式電路驅動,並非舊型一按鍵對一線路。

舊款P+I

舊款P+I

舊款A/D

舊款A/D

新款P+I

新款P+I

新款A/D

新款A/D

网友A:
感謝狼大分享!

請問狼大或其他大大可以在某板開一板分享如何電路板拍照麼? 不知狼大拍照時有打光麼? 亮度跟清晰度都拍的不錯!

我家室內燈光較暗, 打閃光燈板子又會反光, 用小桌燈打光又太亮反光, 拍不好餒!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BENQ故障的就是新款的P+I版....
高壓版和狼大貼的一樣....
AD版是有DVI的....不太一樣....
開機後....會不定時進入黃燈狀態....
液晶關掉再開有時會好有時不會好....
還沒時間查是那裡的問題....

网友C:
謝謝狼大!
它的OSD按鍵改成分壓式,是不是有點像A/D轉換原理中的R-2R之類的電路?小弟不太明嘹!
自激式和他激式小弟去查了一下,稍微了解一些;自激式是有自己的震盪電路,就原本就板本來講,就有圖中紅色圈起來的電感、電容、C5707

而它激式則是直接靠PWM晶片直接推動圖中那兩顆變壓器....不知道小弟這樣想對不對?

网友D:
<<<開機後....會不定時進入黃燈狀態....>>>
<<<液晶關掉再開有時會好有時不會好>>>
應該是這顆穩壓IC (IC701)造成,使用L1117代用輸入5.V輸出3.3V

旁邊那顆是燒毀

旁邊那顆是燒毀

网友:
感謝狼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這顆穩壓IC (IC701)造成,使用L1117代用輸入5.V輸出3.3V

嗯..太感謝了....
改天再來找這一顆來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狼大分享!

請問狼大或其他大大可以在某板開一板分享如何電路板拍照麼? 不知狼大拍照時有打光麼? 亮度跟清晰度都拍的不錯!

我家室內燈光較暗, 打閃光燈板子又會反光, 用小桌燈打光又太亮反光, 拍不好餒! ...

因為這是在工作地點拍的,上面就有三管40W日光燈,所以亮度夠。
在亮度不足的地方拍,可以使用電子安定器檯燈、燈泡檯燈或是用升壓板+CCFL燈管組組成補光設備,可以避免傳統安定器日光燈每秒閃爍120次干擾相機對焦及測光系統。
必要時可使用腳架或讓手有依靠搭配自拍定時器,避免手震,另外相機的近拍也要有一定能力,因為元件的特寫就比較需要近拍來表現(其實富士F100FD這部近拍會有幾何失真,不過還算清楚)

近拍除非必要,不要打閃燈,避免亮面物體上有大反光或是因為遮住產生的黑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BENQ故障的就是新款的P+I版....
高壓版和狼大貼的一樣....
AD版是有DVI的....不太一樣....
開機後....會不定時進入黃燈狀態....
液晶關掉再開有時會好有時不會好....
還沒時間查是那裡的問題.... ...

可以檢查3.3V/5V輸出是否正常,有修過5V出問題的故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OSD按鍵改成分壓式,是不是有點像A/D轉換原理中的R-2R之類的電路?小弟不太明嘹!
自激式和他激式小弟去查了一下,稍微了解一些;自激式是有自己的震盪電路,就原本就板本來講,就有圖中紅色圈起來的電感、電容、C5707
而它激式則是直接靠PWM晶片直接推動圖中那兩顆變壓器....不知道小弟這樣想對不對?

是,OSD按鍵屬於電阻分壓形式,每兩個鍵各串一個1K及10K的電阻後共用一條線,按下去後對地測量會有不同阻抗,所以按鍵按下有電阻或沒按會漏電時,就會造成OSD異常動作或按鍵不聽使喚。

自激式主要透過升壓變壓器內一組B極驅動繞組,及一組電容(圖中方型電容)間LC振盪方式,使兩晶體互相交互開關(一開另一就關),使變壓器內一次側主要繞組電流ON/OFF,就會在二次側繞組感應出高壓。
亮度控制方式就是使用一組電壓調整電路,調整輸入高壓電路的電壓,就可以控制高壓輸出,燈管亮度便會改變,同時可以當作背光ON/OFF控制及高壓/燈管保護(異常時切斷輸入),PWM IC用來控制INVERTER的電源電路及偵測各燈管輸出電流(保護用)。
這種升壓電路簡單便宜,缺點是驅動信號不穩,當電容或變壓器失效/電路異常時,功率晶體就會停止交互導通,這時就會使晶體一直流過電流,嚴重發熱直接擊穿,這是為何當該電容開路/失效時,晶體就會壞的緣故。

他激式就是透過PWM IC,以半橋式/推挽式/全橋式拓墣以功率晶體驅動升壓變壓器一次繞組,利用Duty cycle(任務週期)方式控制進入變壓器的功率,達到控制亮度的目的,一樣會偵測燈管電流做回授及保護控制。
這種方式驅動比較穩定,亮度控制佳,不容易發生功率元件擊穿。
新型PWM電路後方還有兩顆MOSFET,用來驅動變壓器。

新型P+I背面

新型P+I背面

他激式的升壓變壓器就只有較粗的主繞組,無驅動繞組

他激式的升壓變壓器就只有較粗的主繞組,無驅動繞組

自激式只要有錫裂就玩完了

自激式只要有錫裂就玩完了

電容爛掉也是(150nF只剩0.2nF)

電容爛掉也是(150nF只剩0.2nF)

网友:
感謝狼大的教學,我的知識又增長了一點.

我本以為是小變壓器改款為了省成本及空間改成較大顆的變壓器,原來是工作原理的不同.

网友:
謝謝狼大的解釋!
Benq在高溫部分的焊點錫還是補的不夠多,就算改版了,還是沒想到還會裂錫!
不知哪天才會改善!

网友:
對不起狼大、借你的圖一用,請問圖中(D604)這顆穩壓基納二極體是幾V幾W,不勝感激。
知道了‧謝謝!!

网友:
前最近碰到這款新式P/I板.Q805電晶體被剪掉.想請狼大幫忙看一下這顆Q805是C5707或是其他型號..謝謝..

网友:
剛爬文已找到Q805型號為FU9024.更換後背光ON/OFF正常.目前燒機測試中..感謝狼大&hacd5010大提供的資訊..

參考:
狼大 BENQ T905電源高壓板背光不亮維修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65&extra=page%3D1

hacd5010大  [LCD] BENQ LCD 2SC5070 11P06維修零件代用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982&extra=page%3D5

网友:
應該是我去郵局買把東西放好填好收件人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E:

補錫的問題, 我的感覺啦,
在無鉛開始的那一兩年.大家還在找好的"配方"
否則產品是不能賣的.
不能賣, 跟未來會有不良品是不同的結果.
至於, 大家買回來了. 自己再補錫, 那無鉛的問題, 就成了使用者自己要負擔的問題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2010-02-03):
請問各位大大先知,該新版完全無電源反應的話要從哪裡下手?謝謝!!

网友:
錫裂的問題,不管是在那個時候 都是會有的~~~~

唯一的解決方式只有補錫了~~~

不然 板子一過錫爐時,一下子就過去了~~~

吃錫量 永遠也只是這樣子~~~~

另一個解決的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解高溫吧~~~~

网友:
自激、它激式解說得真好,感謝你這麼費心的付出!

网友:
感謝狼大精彩解說

這樣是不是以後會沒有BenQ的機子可以修了?
可以請教狼大新拆的改良型有什麼地方要留意的?你拆的這組是壞在哪裡?還沒碰到改良型的說!
謝謝狼大!

网友(2010-05-10):
狼大的回文真是太利害了
除了專業還是專業
神人是也

网友:
感謝分享,小弟剛剛玉到十好時壞的怪問題    收下嚕

网友:
感謝大大的 分享

网友(2010-06-17):
受用無窮,謝謝